破解电动车充电器三段式充电核心技术。

楼主(2020-11-09):
    “ 破解电动车充电器三段式充电核心技术”这只是个伪命题但也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目前路上的电动车充电器3842、3843、3845等芯片+339、458、324等运放,再加一个无字核心集成块组成的反激式正激式开关电源,就是电动车充电器三段式充电核心技术。其核心一:TL431也有其它的精密基准源,用电阻组成分压比例,产生一稳压电压(充电器的涓流充电电压),当电池接入压差大电流也大,有可控硅保护开启充电的就开启充电没有可控硅保护的也充电,电流一到限流值限流启动也就是恒流。这时的稳压电压值在有字运放或无字神块的运作下改变分压比例,比如风扇启动的三极管由0态转1态用一电阻或加上二极管改变分压比,产生更高的电压如48V充电器58V、59V充电,此电压值恒压下限流控制的电流平均值就叫恒流充电,看到的电压数值是过程中的平均电压而已,也就是一阶段的恒流充电。其核心二:当充电电压接近此电压值时而充电电流小于限流值时起的充电,就是二阶段充电。当充电电流小到一定值时限流控制完全不起作用变态反转。其核心三:充电结束58V、59V失去,13.8x4=55.2V继续充电,第三阶段开始涓流充电。有的当可控硅电流小到不能维持导通状态关闭充电,有的检测到某一小于设定值是软关机。

网友:
硬核大佬,有没有破解充电桩的

网友:
继续啊继续,电瓶车的电池和充电的板凳坐听学习。

网友:
无字神块

网友A:
请问,如果我用恒流恒压电源对它们充电会比三段式好吗?反正到了后期,电池电压升高后,电流就是越来越小的,直到最后电位持平,电流几乎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果我用恒流恒压电源对它们充电会比三段式好吗?反正到了后期,电池电压升高后,电流就是越来越小的 ...

     对于水电池涓流充电有好处,不过,对于电动车充电来说,经常使用的电动车每天都在大充大放,该激活的都激活了涓流充电增加的那一点电量多走不了一二里路,有人说涓流不会失水你说能?H2O电解不了吗?限流稳压器充电你会记不得充满了拔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水电池涓流充电有好处,不过,对于电动车充电来说,经常使用的电动车每天都在大充大放,该激活 ...

我只是想知道,电动车用恒流恒压充电会不会比原车配的三段式好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想知道,电动车用恒流恒压充电会不会比原车配的三段式好些呢?

      比方你用限流稳压器用2A电流59.2伏电压对48V20Ah水电池充电,充到接近饱和时再调压55.2V对电池组涓流充电,你以完成大名鼎鼎的电动车充电器举世闻名的三阶段充电的全过程的核心技术。好与更好都是这个充电过程。

楼主:
       比方你用限流稳压器用2A电流59.2伏电压对48V20Ah水电池充电,充到接近饱和时再调压55.2V对电池组涓流充电,你以完成大名鼎鼎的电动车充电器举世闻名的三阶段充电的全过程的核心技术。好与更好都是这个充电过程。就是没进行涓流充电,不会那么崇拜三段充电的核心技术吧。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想知道,电动车用恒流恒压充电会不会比原车配的三段式好些呢?

三段式是为了加快充电速度。如果恒流恒压,随着充电电池电压上升,越来越接近终止电压,电流会越来越小。
没有电压就没有电流,充电要考虑电池内阻
我们电路的电源不需要考虑电源内阻如下图左边。但是电池要考虑内阻,下面右图,。如三段式的中段58v恒压,电池端电压是58v,源电压可能只有54v,还有4v降在电池内阻上。也就是此时虽然端电压达到58v,单其实电池只充到了54v。
还有一种快速充电可以用脉冲恒流方式充电,用充电脉冲间隙检测电池电压来判断电池是否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想知道,电动车用恒流恒压充电会不会比原车配的三段式好些呢?

我只是想知道,原车配的三段式里的恒流恒压充电会不会比其他的恒流恒压好些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原车配的三段式里的恒流恒压充电会不会比其他的恒流恒压好些呢?

如果恒流充电,由于有电池内阻原因,你恒流充到多少伏算充足。如果恒压充电,有电池内阻在。在源电池电压接近终止电压时,算算欧姆定律,电流很小,充到终止电压得非常长的时间。恒流和恒压不能同时存在。
所以上面那贴说了,充电要考虑电池内阻,而电池内阻又不是固定的。从电路成本和复杂度及充电时长考虑就折中用的三段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恒流充电,由于有电池内阻原因,你恒流充到多少伏算充足。如果恒压充电,有电池内阻在。在源电池电 ...

       咳,真不知人们对恒流恒压充电的理解。如给48V20Ah铅酸电池充电,用十小时制充电,用2A恒流恒压,就将电压调整到59V限制2A电流,接上48V20Ah铅酸电池充电就是啦,还要计算吗?到电流开始变小小于2A时就进入了恒压充电,当电流小到100多毫安电压接近或等于59V时,就完成了所谓的二阶段充电,如果你想涓流充电,就把电压调到55V继续充电就是了。这就是充电的核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