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山进PR-D3L收音机维修资料

楼主(2020-11-10):
山进PR-D3L,不是plus版,顶上一排按钮基本上不能用了(偶尔能按),应该不是线路板问题,要研究下线路怎么修理,哪位大侠能提供下山进PR-D3L收音机维修资料或者维修思路,谢谢!

这个顶上一排按钮不能用

这个顶上一排按钮不能用

网友:
测开关上是否有电,如果没就是线路问题。

网友A:
如果是按钮开关的话换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按钮开关的话换新就好了

测试开关都好的,顶上一排按钮同时失效,检测公用线路也没断

楼主:
太阳下晒了大半天,顶上这排不能用的按键能用了,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毛病会不会复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阳下晒了大半天,顶上这排不能用的按键能用了,这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毛病会不会复发

国产的小按纽开关,就是不耐久,换进口的,少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小按纽开关,就是不耐久,换进口的,少麻烦!

应该不像是微动开关问题,不会同时失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像是微动开关问题,不会同时失效的

是不是它们串联了?

楼主:
那几个开关有条公共线,有没有串联倒是没细看,要是有图纸资料能查看的话就好了
有问的题的时候逐个测试过开关通断,都没问题

楼主:
太阳下晒好后能用,但是昨天下掉电池,今天装上后又不行了,今天还阴天没太阳晒,顶上那排按钮又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