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上海160声音小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10):
整流后直流300V左右,声音很小,要贴着喇叭才能听到,拾音跟收音都是。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如何确定故障点?
6P1电压:1脚:-6V
               2脚:275V
               7脚:-8V
               8脚:6.14V

6N2电压:2脚:-1.1V
               6脚:138.7V
               7脚:0.003V
               8脚:1.47V

网友A:
直流高压明显偏高,6P1屏极(1脚)电压不对,估计输出变压器初级断线。其微小的声音是通过6N2阴极负反馈电路3300P电容传到喇叭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高压明显偏高,6P1屏极(1脚)电压不对,估计输出变压器初级断线。其微小的声音是通过6N2阴极负反馈电 ...

谢谢,还真的是输出初级线圈断了,更换后正常。现在就是收音效果差,请问有什么建议改善吗?

网友A:
现在电磁干扰厉害,城市里中波几乎无法收听,可以改用磁性天线,接收效果大为改观。下面是本人改造海燕D321收音机的实例,用10X180mm(140mm~200mm都可以),在略大于磁棒直径的线圈骨架上用0.53mm漆包线绕50匝左右,调整其在磁棒上的位置可以改变电感,以利于统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磁干扰厉害,城市里中波几乎无法收听,可以改用磁性天线,接收效果大为改观。下面是本人改造海燕D321 ...

好的,谢谢您,我查一下怎么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磁干扰厉害,城市里中波几乎无法收听,可以改用磁性天线,接收效果大为改观。下面是本人改造海燕D321 ...

受教!!很受启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磁干扰厉害,城市里中波几乎无法收听,可以改用磁性天线,接收效果大为改观。下面是本人改造海燕D321 ...

您改造海燕321是具体怎么弄的?比多股纱包线效果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改造海燕321是具体怎么弄的?比多股纱包线效果好吗

手头没有28X0.07mm多股纱包线,也没有Q表,无法对比其区别。根据经验0.53mm漆包线效果不比7X0.07mm纱包线差。详细介绍请参考下面“收了一个红灯711-3电子管收音机练练手”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