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满电之后,短路放电,对寿命有多大影响?

楼主(2020-11-10):
电容充满电之后,短路放电,对寿命有多大影响?

网友:
没啥影响吧,发热才是电容的杀手

网友:
这种操作有影响?没有听说过。

网友:
做sgtc时,相当于把电容连续充满电后短路放电,用电磁炉电容就比较耐操,用高压薄膜电容,玩一会儿就挂了

网友A:
肯定有影响的,电容的结构是里面的极板用电极引到外面,而短路则是短路的电极,因此电极与极板之间的电连接是短路可能影响的最可能所在,最可能的情况就是由于短路电流过大烧坏了连接处,造成极板与引线之间的电阻过大,而这种结果又可能会造成连接电阻的进一步增大。因此,电容的放电电流是有一个最大值限制的,当然,这个电流可能分为瞬间的和非瞬间的。

网友:
理论上电容容量越大,充电电压越高,反复充放电的速度越快,电容坏的可能性越大。

网友:
    前面的说得都对,电容快速放电电容器内部最大的因数是力的破坏。

力从哪里来电动力。

网友B:
大电流(短路)放电主要是内部引线会损坏,普通电解电容不能短路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短路)放电主要是内部引线会损坏,普通电解电容不能短路放电。

请问照相机里面的电容是什么电容?

网友:
适应大电流放电的特种电容(主要是加大电容内部的引线截面积),另外照相机放电与短路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高频回路的电容会不会坏的很快?

网友:
我想弱弱的问一句,照相机闪光灯电容,是个什么性质的?

网友:
去年入手了一批高压 CBB,标称 4.7uF /2kV.  拿出一只测试高压放电短路:充电到 1.2kV-1.5kV,然后直接拿铁片短路放炮。

全新的 4.8-5.0uF,短路一次掉到 4.3uF,两次掉到 4.1uF;十几次以后,下降到 3.4-3.5uF 以后差不多就稳定了。
想来是金属膜直接蒸发了。

另有一个有趣的现象:短路完静置几天,容量能恢复个 0.1-0.2uF 的样子,但回不到 4.0uF 以上。
看来 CBB 的确有一定的自恢复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影响的,电容的结构是里面的极板用电极引到外面,而短路则是短路的电极,因此电极与极板之间的电连接 ...

大电解直接放电可能会烧断电容引线。

网友:
电容储能螺柱焊可以参考一下,内部大部分是33000或者36000uf/200V电解电容,最高充电到200,瞬间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