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车机安个家,做得好丑。不过很实用

楼主(2020-11-10):
做的很丑怪,不过用起来很方便。也实用,用老录机音箱,喇叭是南京,听起来效果还行。听新闻,人声,音乐,在音亮时很不错。大了声音就有点乱杂了。
哈哈瞎做了玩让大家笑话了。谢谢进来看贴!!!

网友A(2021-06-13):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的车机收不到台?机器是好的,天线就是一米左右的天线

车机天线端子和家庭组合音响的中波端子一样,必须接一个直径十五至三十厘米/十圈左右的接收环才能

收到中波,环线圈一端接天线接口,另一端接金属机壳.

这样收中波,是毫无杂波的

网友(2020-11-10):
做的挺好,一点都不丑!

网友:
机壳正合适,可以接对木音箱,声音效果好。

网友:
比我的强!我两台车机,都还没家呢!裸奔.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呵呵

网友:
这家是廉租房。太小了吧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的车机收不到台?机器是好的,天线就是一米左右的天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我的车机收不到台?机器是好的,天线就是一米左右的天线

我的车机用50cm拉杆天线,FM可以收当地5个台,中波一个也收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机用50cm拉杆天线,FM可以收当地5个台,中波一个也收不到!

我也在想,还是天线的问题!

网友D:
我也准备做一个,掏了个10碟cd机

网友(2021-05-14):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做一个,掏了个10碟cd机

进口指南者的6碟车机就很好听,我换了大屏机,后来又换了回来

网友E:
我也把车机改成书房音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把车机改成书房音响。

还是这样养眼

网友:
自己喜欢就好 这就是折腾的乐趣

网友(2021-06-13):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机用50cm拉杆天线,FM可以收当地5个台,中波一个也收不到!

见我上帖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把车机改成书房音响。

专业改车机,效果不一般,学习学习

网友:
供电怎么解决的

网友:
十三楼改的不错

网友:
盒子上面用来接线的叫啥名字?有卖的不

网友:
图片1的纯收音机头,效果奇好,可惜不能连续扫描搜台,我有一个放三轮车上使用

网友(2021-07-26):
慢慢来,不断改进,越来越好看的

网友:
没看到外壳啊?13楼的不错!

网友(2021-09-22):
现在玩儿车机的挺多的

网友:
电源要选好了,对输出功率和音质影响很大,特别是对收音机的接收。我用的车机电源是用电脑电源改的。

网友:
现在中波接收电磁干扰太大,接收调频广播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2-01-04):
引用 网友A:
车机天线端子和家庭组合音响的中波端子一样,必须接一个直径十至三十厘米/十圈左右的接收环才能

收到中 ...

谢谢版主!!!

网友:
自己动手乐趣多啊

网友:
我觉得标准的单,双锭车机裸奔也不错,加个电源插座,外接两个小音箱即可,奇形怪状的也我不想玩

网友:
大 众 车 机

大 众 车 机

大 众 车 机

网友(2022-04-23):
我的是铝合金做的外壳

网友:
我的车机在车上不打火FM正常,AM收不到台,打火后FM信号差,AM还是收不到台,请问有人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2022-11-30):
比我的做得好

网友(2023-02-22):
我的也裸奔呢

网友:
车机天线端子和家庭组合音响的中波端子一样,必须接一个直径十五至三十厘米/十圈左右的接收环才能

收到中波,环线圈一端接天线接口,另一端接金属机壳.

这样收中波,是毫无杂波的

网友F:
多年前搞了个起亚k3车机带蓝牙usb和aux的,fm用一米电线就可以,电源用的开关电源,选开关电源一定不要选择那种只是塑料外壳的,要选择屏蔽好的才行,不然你很可能收音机一个台也收不到,我用的是dell一款18a电源,这款我拆开看屏蔽做的非常好,对收音机一点影响也没有,而且我电源就紧贴着车机放一起,现在我已经从车机内部功放块前引出信号给功放机推大音箱,感觉还不错,主要是放音方便,可以各种输入,要是能加个遥控器控制就完美了

网友G:
我以前用防水盒也做了一个

网友:
以前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车机用50cm拉杆天线,FM可以收当地5个台,中波一个也收不到!

外接一个FM天线,效果非常好,车机其实非常实用,如:蓝牙等等。

网友H:
现在的车机便宜了,在2000年初,我在广州龙威邮购了一台进口车机花了450元,那个年代450元还是很值钱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多年前搞了个起亚k3车机带蓝牙usb和aux的,fm用一米电线就可以,电源用的开关电源,选开关电源一定不要选择 ...

18v会不会电压太高,一直用的挺好吗?

网友(2023-06-04):
引用 网友I:
18v会不会电压太高,一直用的挺好吗?

12v18a電源

网友:
可惜呀,我的2个车机,起亚和轩逸,还都光着呢,裸奔,这2个车机恨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用防水盒也做了一个

弄成黑色就好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车机便宜了,在2000年初,我在广州龙威邮购了一台进口车机花了450元,那个年代450元还是很值钱的。

20多年前,老前辈!

网友:
加个好看的边框就增色不少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车机天线端子和家庭组合音响的中波端子一样,必须接一个直径十五至三十厘米/十圈左右的接收环才能

收 ...

距离电台近还行,远了不行,需要加放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距离电台近还行,远了不行,需要加放大器。

如果在室内接收不理想,可用电视馈线接引,把中波环放在阳台外或窗外。

因车机中波接收己用世界上最高档的中波接收IC,信噪比已达极致,前面还加了两级高放,是高频

场管和三极管联级,巳到中波灵敏度的极限,不能再加放大器,加放大器只会全波段全是噪音。

解铃还须系铃人;室内没有讯号,就要找有讯号的地方安装天线才是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