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滤波器接入收音机变压器前 可以不?

楼主(2020-11-10):
这个滤波器接入收音机变压器前 可以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电源变压器前完全可以用这个滤波器

谢谢指点。学习啦!
这个东西 好像是 复印机上拆下的。

网友:
小日的东西,叫人看了,不得不佩服,它的认真,细致,值得学习!

网友:
用在交流电源上至少没有坏处!

网友:
接一个当然好。关键是你的有个地线,才能真的发挥它的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学习啦。

网友:
肯定有作用,可以明显抑制直接通过市电从,经变压器串入机内的各种市电网干扰。

现在普遍使用的劣质开关电源,对收音机简直是一大公害,这种滤波器能抑制通过电网传入的干扰。

但是这个对于空间传入的干扰,无能为力。

网友:
我试过用2个串联,效果都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