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标220的电容应该买哪种替换?

楼主(2020-11-10):
是接在整流桥前面的,有个网友说安规Y电容0.22uf的,但是我T宝搜不到,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替换的?

网友:
这个是个22欧姆 保护电阻

网友:
可以测量电阻

网友:
是:PTC/NTC电阻

网友A:
你确定那家伙是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那家伙是电容吗?

....啊这。。。。不确定

网友:
有点像压敏电阻

网友:
如果是串联的是NTC热敏电阻,并联在220V 中的是压敏电阻或电容,
另外看底板符号和标识

网友:
有这安规22nF瓷片式样Y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根据楼主提供的电路图。这个元件不是安规瓷片电容。是不是110伏供电。220伏压敏电阻。

是我先描述错误导你了....确实是电阻,我再拆一次机确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