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变速箱油更换的问题

楼主(2020-11-11):
1、京东买门店安装靠谱不?
2、车是16款雪铁龙爱丽舍,已经跑了9.7万公里了,重力换还是循环机环。

网友:
只要门店靠谱就靠谱,换变速箱油又不是啥高科技。

楼主:
京东中石化长城机油旗舰店,全合成139,现在。能买不?

网友:
和门店无关,你买啥油都是配送到店的…… 门店的话换油这点技术含量还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京东中石化长城机油旗舰店,全合成139,现在。能买不?

建议换原厂,不同机油不能混用的道理,你要换不同的机油需要清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原厂,不同机油不能混用的道理,你要换不同的机油需要清洗干净

机油也要原厂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油也要原厂么?

機油不要換來換去, 用同一種牌子就沒錯

楼主:
机油我都换好几个牌子了。另外问下变速箱油滤网要不要换?

网友B:
手动档用重力换油法;自动档最好是用换油机,重力换油可能会换不干净。换油时必须要换滤芯,这个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档用重力换油法;自动档最好是用换油机,重力换油可能会换不干净。换油时必须要换滤芯,这个不能省。

天猫和京东没有搜到配套的滤芯啊,自动爱信6AT波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猫和京东没有搜到配套的滤芯啊,自动爱信6AT波箱。

直接去换油的地方换滤芯就可以了,滤芯没多少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换油的地方换滤芯就可以了,滤芯没多少钱的。

昨天问了换油的店,人家问我第几次换,我说第一次,他说不用换滤网,他说他店里也没滤网,得去汽配城定!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换油的地方换滤芯就可以了,滤芯没多少钱的。

我问了4s店,他说我这边变速箱没有滤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了4s店,他说我这边变速箱没有滤网。

实在不行就上某宝吧

网友:
淘宝买的,原厂的最好,一定要用循环机,我去年换的

楼主:
嗯嗯,多谢楼上各位。在此想再问下,我车是16款爱丽舍,16年6月提的车,现在跑9.8万公里了,前几天不慎买了5W40(全合成)的蓝喜力机油,请问可以用么。之前一直用5W30(蓝喜力的半合成)的机油。如果用了对车有危害么?马上冬季了,河南中部,最低气温零下8-9度。目前一天通勤150公里,最近这一个月还是这样。以后可能会隔三插五的跑跑。

网友:
自动变速箱一般6万首保 重力换即可 重力换最多能换出60%  循环机换油 需要多用好几升油

网友(2020-12-14):
引用 楼主:
机油我都换好几个牌子了。另外问下变速箱油滤网要不要换?

变速箱油有滤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中石化长城机油旗舰店,全合成139,现在。能买不?

我买JD中石化机油三次了,第一次到店安装后几次嫌不仔细自己搞油以试是真品,,今年买的中石油先换摩托车啥上试用

网友:
20万公里再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动档用重力换油法;自动档最好是用换油机,重力换油可能会换不干净。换油时必须要换滤芯,这个不能省。

手动挡终生都不用换油,不够的话添加就行就行

网友:
手动档终生不用换油的说法明显是错的,即使说手动档变速箱对油的要求不高也不能说明不用换,只能说可以比自动档变速箱更长的里程和更少的费用,我的车就是这样,前年冬天某天早上准备开车出门时发现一档挂不进了,原地热车5分钟后才能勉强挂进去,到朋友的修车店看了下说是变速箱油不行了,当时的里程是8W6左右,放出一点变速箱油放进检测器里检测了一下说是不行了,于是就换了变速箱油,重力法换的,花了不到200元,第二天再开车的时候挂挡就顺畅了许多。

网友(2023-02-08):
京东官方自营店品牌店,应该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