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量晶振的问题?

楼主(2020-11-11):
用示波器测了几个晶振,发现12M、25M波形应当是正常的,27M测了两个为什么好像都不正常?示波器本论坛进的,CEL2102 100M 1G的怎么测量能证明是100M的示波器,而不是20M或60M的?就这两个问题。

12M晶振

12M晶振

12M波形

12M波形

25M晶振

25M晶振

25M波形

25M波形

27M晶振

27M晶振

27M波形

27M波形

27M晶振

27M晶振

27M波形

27M波形

网友A:
M 10ms。说明你测到的全是50Hz工频干扰。
我猜你没给板子通电,直接在晶振两端测了。请多学习一下电子基础知识,示波器是测量电压与时间关系的工具,不给电路通电,拿着一个晶振能测出什么东西来?
你现在所做的事,就好象把万用表放在电压档上,然后搭在一个电阻的两边,期待他能测出电阻两头的电压一样。

网友:
这个是晶体,要谐振电容的,晶振是4个脚的那种上电就能自己振的。

网友:
示波器?我从来就不相信我的40兆示波器能很好地工作到10兆之上。

网友B:
图一是无源晶振,不能这么测,要有电路支持

有源晶振加电源就可以

另外由于示波器探头存在分布电容,测晶振会改变振荡参数,造成偏差, 尽量用10x档位

网友:
你用毫伏表再用频率计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M 10ms。说明你测到的全是50Hz工频干扰。
我猜你没给板子通电,直接在晶振两端测了。请多学习一下电子基础 ...

你一顿说,好像给我说明白点了,下图中的12M晶振通过9、10脚发出的电压产生一个稳定的12M的频率,也就是时钟,使芯片工作,还有重启RST也就是复位,与电源VCC,电源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而时钟在加电时用示波器测量,那复位怎么测?用什么测?

网友C:
示波器测晶振的个人经验:1、应使用x10探头,因为x1探头的输入电容过大,可能导致晶振电路停振。2、测试点应为mcu内部反相器的输出端,如果测的是输入端,往往会导致挺振。3、用数字示波器测时,要注意数字示波器会因混叠现象导致出现假像波形(模拟示波器不会有此问题),需设置好示波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测晶振的个人经验:1、应使用x10探头,因为x1探头的输入电容过大,可能导致晶振电路停振。2、测试点 ...

好的,向你学习

网友:
你这测得波形是50Hz干扰。 建议从头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一是无源晶振,不能这么测,要有电路支持

有源晶振加电源就可以

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受启发了,我改天也用示波器测试下晶振

网友D:
信号发生器加毫伏表频率计测试更精确。

网友:
测主板晶振的话,我都是在线测。

网友:
选晶振频点有偏差,用信号源+玩具表或高频毫伏或示波器。类似扫收音机中频的方式

在路测是否工作,玩具表、高频毫伏表、示波器(10档内阻不能太低)频率计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M 10ms。说明你测到的全是50Hz工频干扰。
我猜你没给板子通电,直接在晶振两端测了。请多学习一下电子基础 ...

我感觉好像和您说的一样

网友(2021-10-11):
引用 网友A:
M 10ms。说明你测到的全是50Hz工频干扰。
我猜你没给板子通电,直接在晶振两端测了。请多学习一下电子基础 ...

最近弄了个泰克的1012示波器,试了下量鼠标的16M晶振没反应,我也是醉了,又找出普源的60M的示波量也没反应,量的方法没错,表笔10X跟1X都调换过,示波器通道上也调过1X跟10X模式分别试过,都没用,以前我用福禄克示波表都可以量别的晶振正常,平时示波器用得少,示波器应该也没问题,量自带的方波正常,反正弄不懂问题出在哪,请教下朋友问题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E:
鼠标休眠了吧?一节电池能用那么久,晶体不可能一直在振荡。

没有休眠,因为我一直不停开关测度的,刚打开鼠标电源开关几秒不可能休眠的,而且打开了电脑接收器在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一顿说,好像给我说明白点了,下图中的12M晶振通过9、10脚发出的电压产生一个稳定的12M的频率,也就是 ...

复位可以用逻辑笔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信号发生器加毫伏表频率计测试更精确。

请问,具体怎么测?

网友(2024-04-20):
图一是无源晶振,不能这么测,要有电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