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VisionAVR软件往芯片ATMEGA8写入HEX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11-11):
前一段时间自制了一个RS232口的STC15F204EA芯片的烧录器,软件用的是STC_ISP_V488,写入HEX程序很顺利,主要是焊台的HEX程序,现在焊台开机显示"999"不知道是否正常?
现在我用CodeVisionAVR软件往芯片ATMEGA8写入HEX程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操作了?主要是第三个界面。
硬件连接图用这个图是否正确?

网友:
要改好程序烧录进去才能用吧,

网友A:
用AVR Fighter比较方便
熔丝要知道怎么配置。
感觉你的系统是XP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VR Fighter比较方便
熔丝要知道怎么配置。
感觉你的系统是XP啊

系统是XP,AVR Fighter这个软件怎么用?连接好硬件有提示么?

网友B:
avr单片机烧写时频率配置和熔丝位配置要小心搞不好就把片子锁死了。推荐双龙的ISP烧写软件,向导式半傻瓜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r单片机烧写时频率配置和熔丝位配置要小心搞不好就把片子锁死了。推荐双龙的ISP烧写软件,向导式半傻瓜配 ...

好的,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是XP,AVR Fighter这个软件怎么用?连接好硬件有提示么?

fighter用USBISP工具下载,量产特别方便,自动识别目标芯片是否接入。
只是有些芯片没有需要自己编辑,熔丝位需要自己打钩,我一般都是在studio里面用向导配置好,然后再到fighter里面配置。
喜欢玩的话,工具可以下载一个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