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我辨认这个收音机。

楼主(2020-11-11):
请帮助我辨认这个收音机。买个机壳。不知道是品牌机,还是个人DIY的。
度盘有上海字样,谢谢。某宝买的。
如果是 厂家生产的 ,什么型号?
按照图片信息,网上 没有 检索到。

网友A:
你看看上海广播器材厂的上海牌157-B五灯两波段收音机 。你在请有实物的给你个照片。

楼主:
谢谢朋友们帮助!

网友:
你先把上、下、前、后、左、右都拍照才有话。

网友:
自己攒的,成品外壳不会如此粗糙,连个金属装饰件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上海广播器材厂的上海牌157-B五灯两波段收音机 。你在请有实物的给你个照片。

谢谢版主回复,基本是您提供的机型了!
我注意到下面的  缺失的装饰,一条 新印。
东西还在路上。
我会发 照片的。

网友B:
装饰的织物都烂了 但造型漂亮

网友C:
        应该是上海广播器材厂的157-B,你这个机壳买的值,里面还有个喇叭,很难得,到货再上图看看,里面还有什么宝贝。

网友D:
这是上海157B收音机,157系列有多种外形,其中157H加装电唱机变成上海553收音电唱两用机,其前脸相似,上海157M为少见的印刷电路收音机。

楼主:
谢谢版主!!!
东西在路上。
只是机壳。
只是机壳,里面没有东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上海157B收音机,157系列有多种外形,其中157H加装电唱机变成上海553收音电唱两用机,其前脸相似,上海 ...

谢谢白老前辈。
情怀啦。我小时候 把家里的电子管收音机收音机拆了。喇叭接有线广播啦,用双联铜轴做模型电动机。短波天线线圈是银的。
现在一直在找原来的那个机型。国产木壳挺小的,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网友D:
如果知道产地和几灯机,查起来方便些,有短波和双联应当是超外差式收音机。157收音机多种型号电路相同,机芯通用,这种底盘过去无线电行有卖的,比较容易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上海广播器材厂的157-B,你这个机壳买的值,里面还有个喇叭,很难得,到货再上图看看,里面 ...

一定上图。请等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7收音机多种型号电路相同,机芯通用,这种底盘过去无线电行有卖的,比较容易修复。

版主好,看看能不能淘到原型号机芯。不能 淘到。就用 相近的机芯,嫁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饰的织物都烂了 但造型漂亮

看看能不能找到相似的织物。把它装饰好。筑巢引凤 吧。

网友E:
外形漂亮,就看楼主的手艺了,能恢复到几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形漂亮,就看楼主的手艺了,能恢复到几成了

  我会努力的。

楼主:
对不起大家,
空欢喜一场。
卖家迟迟不发货。
说没有 玻璃度盘。
迫使我 退货。
请版主 封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大家,
空欢喜一场。
卖家迟迟不发货。

度盘自己鼓捣一个呗

网友:
好老的机器。要是高手恢复了非常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