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个红灯711-3电子管收音机练手

楼主(2020-11-11):
200多,能收到台,电子管好像是全部换了新的,喇叭也换了新的。目前问题是中波能收到台,但是噪音比较大,用扫频仪调了下,中频曲线行。
通道1输入-40db,-3db带宽6k,中心频率正常。
最大:-29.18dB 0.464300MHz
最小:-71.46dB 0.440400MHz
B3dB : 6.250 kHz
Q: 74.43
f1: 0.462050 MHz
fm: 0.465175 MHz
f2: 0.468300 MH
猫眼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手指弹一下管子才会亮,内部坏了?管脚接触是好的

栅极这个3/10p接地可调电容坏了,转不动了,这个坏了是不是会噪音大?
喇叭貌似换的新的
机芯看起来比较干净,但是看到很多纸介电容破破烂烂的,不知道失效没有?感觉要全部换了才行。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中波噪音比较大是干扰,转一下机芯位置或磁棒,再试试短波。电解都换新的。

网友:
         喇叭6吋的好大,看样子不知是否影响拉线。

网友A:
猫眼灯丝挂了  拔出打一下表就知道 喇叭过瘾听着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眼灯丝挂了  拔出打一下表就知道 喇叭过瘾听着爽

开机就看到灯丝是红色的,亮了之后就正常

网友:
好机子,我也有一台

网友:
711-3好,大机箱大喇叭低音丰富。比-2好

网友A:
我的711-2想加个磁棒天线 但不知多少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711-2想加个磁棒天线 但不知多少圈

多股沙包线55圈

网友:
不是一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711-2想加个磁棒天线 但不知多少圈

匝数与磁棒长度有关,可以在140~200mm之间选择,50~60匝均可。我用10x180mm磁棒,0.53mm漆包线50匝,不要求十分准确,调整线圈在磁棒上位置可以调整电感,足够覆盖250~495P可变电容:
绕组在磁棒一端值
调整绕组在磁棒的位置达到需要电感(与原调谐线圈相等,可变电容为365P)
绕组在磁棒中心最大值
海燕D321收音机改磁性天线图
调整很简单,不用任何仪器。改装前在频率低端调好一个电台,换上磁性天线,改装后调整线圈位置找到原来的电台(通过看猫眼闭合程度确定),然后用高频蜡固定位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匝数与磁棒长度有关,可以在140~200mm之间选择,50~60匝均可。我用10x180mm磁棒,0.53mm漆包线50匝,不 ...

有劳白版很详细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C:
改用磁棒的好处是什么?

由于目前中波段电磁干扰比较严重,几乎无法收听,磁芯天线具有方向性,可以避开部分电磁干扰。

网友:
楼主是用笔记本电脑做扫频仪的吗

网友:
711一3型二百多点真便宜。

网友D:
同款有个,一楼听,短波收不到,中波只能收540中国之声,声音洪亮,不时有干扰。扩音非常可以,加装了个蓝牙播放手机声音,可惜只是单声道。
话说纸质电容换了没有?有什么经验分享?
谢谢!

楼主(2023-01-13):
引用 网友D:
同款有个,一楼听,短波收不到,中波只能收540中国之声,声音洪亮,不时有干扰。扩音非常可以,加装了个蓝 ...

纸质电容完全换了,电容值完全不对,失效了。中国之声我们这里是639khz,每个地方还不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