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这电源怎接线

楼主(2020-11-11):
请教老师这电源怎接线
我直接220接右边数1和2脚
风扇转但红灯亮
请问是否要短接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灯亮故障了

我以为接错线,

网友:
可能是里面有问题了;

网友B:
直接接220v忘记会不会亮的灯,但是亮红灯肯定有问题启动是短接左边12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接220v忘记会不会亮的灯,但是亮红灯肯定有问题启动是短接左边124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