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容什么规格,怎么买替换的?

楼主(2020-11-11):
印的好像7E431,并联在220V整流桥交流电两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容,是压敏电阻~

并联在整流桥两个交流脚的哦?

网友:
2楼3楼都是正解
压敏电阻器是一种新型过压保护元件。压敏电阻器在工作时,每个压敏电阻单元都承担浪涌能量,而这些压敏电阻单元大体上均匀分布在整个电阻体内,整个电阻体都承担能量,而不像齐纳二级稳压管那样只是结区承担电功率,其电阻随端电压变化而变化。

  压敏电阻的结构特点和工作原理

  压敏电阻器的主要特点是工作电压范围宽(6~3000V,分若干档),对过压脉冲响应快(纳秒级),耐冲击电流的能力强(100~2000A),漏电流小(微安级),电阻温度系数小,性优价廉,体积小,是一种理想的保护元件,可以构成过压保护电路、消噪电路、消火花电路、吸收回路。压敏电阻在电路中能吸收反电功势,从而有效的保护开关电路不受损害。

  常用的压敏电阻有碳化硅压敏电阻和氧化锌压敏电阻,人们称它为压敏电阻或浪涌吸收器。

  压敏电阻经常并接在开关电源输入端的火线与火线、火线与中线之间,以及电感器件端作为浪涌和尖峰电压吸收元件。工作电压通常为击穿电压的一半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在整流桥两个交流脚的哦?

就是叫压敏元件,过压保护用的。原理,自己度娘去吧。

网友:
压敏电阻,预防超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