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子管收音机如何检测输入回路的状态?

楼主(2020-11-11):
是不是就是调谐回路的Q值?如何测试调整?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测试指标里没有这一项,只有设计整机及电感元件时才考虑Q值问题:

网友:
这俩绕。俺蒙圈了。

楼主:
谢谢老大,如果这样的话我如何知道我的电感和几个小可变电容是否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大,如果这样的话我如何知道我的电感和几个小可变电容是否没有问题?

如果是中波线圈太旧太脏,把它換成新的便是,或者改磁棒线圈,可变也要清洗,如果还不滿意,也把它换掉。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这些器件好坏啊,不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这些器件好坏啊,不知道怎么判断。

你非要知道L;C性能就得弄一块Q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