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请问各位老师图中C60这个电容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11-12):
还有它的容量大小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
像是磁带或者唱片的均衡网络,数值要求相对准确一些,不可轻易改动。

网友:
这是等响度音量控制电路,C60为负反馈网络高频通道,起提升低频作用,其数值与转折频率有关。

网友:
2个电容和2个电阻,组成负反馈电路,起控制音调作用的。

网友:
给个全图链接看看。

网友:
该电容的作用是避免交流信号在R上的衰减。容量与频率有关。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电容,是组成放大器负反馈网络的元器件之一。它与R39构成对频率高端(12KHz左右)的阻波,衰减约3dB,而C58和R36是构成对频率低端(22Hz左右)的阻波,也衰减3dB,经负反馈后,放大器相当于对高低两端频率提升了3dB,其效果相当于打开等响度开关。这与4楼白居不易版主的观点是一致的。

网友:
负回收电路,使音质更加好听。

网友:
等响度调节电路,特点是调整电位器带固定接点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