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体管学习途中的16个疑问,请达人一一解答。

楼主(2020-11-12):
1、请问一下,晶体管分析中,Uom和Uces是不是经常成对出现的?
2、运放上消除自激振荡用到的密勒电容,是不是都是滞后补偿的?
3、请汇总一下伏安特性曲线弯弯的地方总共涉及哪几个参数?
4、一个晶体管,假设其本身的饱和管压降Uces=0,那请问,是不是该晶体管一旦导通将直接进入饱和状态,没有放大状态?
5、一个普通晶体管的参数共有哪些?我好像记得有文献介绍是将近200个。
6、理想运算放大器哪些应用场景下,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的电位不相等?除了电压比较器。
7、影响三极管静态工作点的因素都有哪些?我的理解是温度,以及三个电极的电压电流超出范围,都会影响。
8、三极管是不是只有处于线性放大区,讨论静态工作点才有意义?进入截止区和饱和区后基本用不到分析静态工作点?要使三极管放大不出现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静态工作点的变动范围该如何计算?受哪几个参数限制?零点漂移是不是一定会引起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如果不一定会的话,零点漂移在多大范围内不会引起这两种平顶失真?
9、PN结反偏的时候受温度影响,是不是远远大于其正偏时候所受影响?
10、下图为什么不能构成复合管?
11、NPN共发射极放大电路,线性放大区,请问Ube增加,Ubc怎么变化,Uce怎么变化?
12、晶体管从放大区进入饱和区的各个临界电压和管压降,专业术语叫什么?进入饱和区后,三个极之间的压降最大极限值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三个极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电流又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
13、晶体管处于截止区,三个极之间的压降最大极限值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由截止区进入放大区,各个临界电压和管压降,专业术语叫什么?三个极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电流又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
14、晶体管处于放大区,三个极之间的压降最大极限值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三个极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电流又分别使用哪些参数表示?
15、晶体管三个极之间的等效电阻分别用什么参数表示?集电极体电阻?基极体电阻?发射极体电阻?
16、输入特性曲线上能不能绘制直流负载线和交流负载线?

网友:
4. 晶体管,可以控制基极电压,使其工作在截止,放大,饱和状态。

网友A:
第10题;接法错误,集电极无法形成反偏电压无法工作。

网友B:
你提及的这些问题,涉及的基本是关于晶体管的基础知识,建议你还是找本书看,知识得来的比较系统。

网友:
看了下

16问俺一问也答不上来

网友:
觉得问题比答案更深奥,俺也一问都答不上来

我赶紧找本晶体管知识的书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0题;接法错误,集电极无法形成反偏电压无法工作。

怎么看出来的无法形成反偏?
图中所示是正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无法形成反偏?
图中所示是正偏吗?

你所说正偏是指第一个晶体管的发射结,尔它的集电极接在了第二晶体管的基极。这样两个晶体管都不会工作。正确的接法是2个晶体管的集电极接一起,第一晶体管的发射极接第二晶体管的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提及的这些问题,涉及的基本是关于晶体管的基础知识,建议你还是找本书看,知识得来的比较系统。

版大,你的见解我尊重地表示不同意。能完整回答我这些问题的书还没问世呢。
现存的教材上都是提纲挈领,原理性地阐述理论和推导。剩下的的都靠读者自由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0题;接法错误,集电极无法形成反偏电压无法工作。

集电极无法形成反偏电压。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图中并没有给出电压大小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集电极无法形成反偏电压。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图中并没有给出电压大小啊。

n-p-n极性的管子,基极需要“注入”电荷,这个条件无法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n-p-n极性的管子,基极需要“注入”电荷,这个条件无法满足。

前一级的输出极C极不是已经在向后一级的基极供电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大,你的见解我尊重地表示不同意。能完整回答我这些问题的书还没问世呢。
现存的教材上都是提纲挈领, ...

看来你是行家,是来考我们这些老头的。
现有的书都不能解释你的疑问?你这是要推陈出新了。

网友:
现在运放单片机的天下,晶体管工作原理是基础

网友:
关于晶体管学习中的各种问题,要塌下心,仔细地看书,还要具体的实践,才能深刻理解。书中都有详细的阐述,但是不实践理解的不会深刻,甚至不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级的输出极C极不是已经在向后一级的基极供电了吗?

如果你仅仅是把第一只三极管看成两个PN节的话,你的结论成立。对第一只管基极加偏流,集电极与发射极导通,又因为没加电压,集电即电压为零,第二只管发射结零偏没有发射结电流就截止,所以这样连接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无法形成反偏?
图中所示是正偏吗?

`这个牛角尖还没出来??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