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怪,变压器的抽头串联后,电感量居然不增加?

楼主(2020-11-12):
想把一个开关电源改成可变电源, 准备把次级的3个绕组(红蓝绿分别是单独的三个绕组,之间并不相通)串联起来提高电压,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绕组串联后,电感量居然不增加?每个绕组我单独测量了,电阻阻值为26毫欧左右,三个串联起来阻值就有了76毫欧。单独测量每个绕组的电感都差不多260多微亨,但串联后却并没有增加电感量,还是260多微亨,按理说串联后的绕组电感量会增加呀,但这是怎么回事呢?有高手可以帮我解惑吗?我是个新手,大家别笑话我哟,谢谢...

网友A:
其中2个相位相反了,就是没有根据同名端串联。

网友:
根据排列组合,乱接一气,电感量3倍就对了。

网友:
应该是同名端没接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中2个相位相反了,就是没有根据同名端串联。

那应该如何找到同名端呀,新手不会哟,拜托帮帮忙

网友:
一个线圈的尾,接另一个线圈的头,三个线圈串联。

网友:
第一组的尾和第二组的头相接才是串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如何找到同名端呀,新手不会哟,拜托帮帮忙

变压器上两个匝数、几何差不多的线圈,同名端首尾串联后电感变 4 倍(2倍相加,2倍互感),非同名端串联后电感抵消为 0.
说白了就是:两个线圈串联后,整个大线圈绕向一致,则电感增加,绕向一半正一半反,电感抵消。

你可以先找到其中两个线圈绕向一致的串联方式,然后再和最后一个找一致。

最后都串联对了,电感应该是 9 倍(3倍相加,6倍互感)。

网友:
电阻增加了,电感不增?还是同名端问题。

网友:
想起了经典概率大题:

问题一:3个电感串联,有几种串法?
问题二:上述串法中,有几种是电感量最大的?
问题三:发生 LZ 这种“串联了电感量不增加”问题的概率有多高?
问题四:已然发生上述电感量不增加的事情,问 LZ 把电感搞坏的概率有多大?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坛友,已经弄好,果然是同名端的问题,现在电感量已经增加到合适的数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得提升焊接技术
其次,变压器绕组串联,得确保同名端连接正确。判断方法:
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根据 ...

谢谢,又增加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