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双联

楼主(2020-11-12):
大型空气双联

网友:
很好的双联,做矿石收音机。

网友:
这个双联上的双齿轮和数控机床上的消隙机构一个原理,在调谐时可精密调谐,频率非常准。

网友:
容量不小

网友A:
信号发生器上用的,1100pf X2,可以串联使用,串联后最大容量约560pf,可以用来做矿机。

网友B:
串联使用,没有接触电阻,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发生器上用的,1100pf X2,可以串联使用,串联后最大容量约560pf,可以用来做矿机。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使用,没有接触电阻,效果更好

谢谢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记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