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统调需要用到哪些仪器

楼主(2020-11-12):
电子管收音机被我调乱了,打算买些二手的仪器回来学习一下,调收音机一共需要用到哪些仪器

还有那个信号发生器是哪一种,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看到有音频发生器,扫频发生器,函数发生器......调收音机的是哪一种

网友:
没有仪器搞统调,有点瞎蒙的感觉,可能调好,更可能调乱。
有了仪器的帮助,调试起来很轻松,而且准确,不会调偏,这个就是谁用谁知道。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高频信号发生器,价格很便宜的。

网友:
记得几十年前搞收音机,那时候困难,就一块简易万用表,还是调下来了。找本电子管收音机的老书,一般里面都有调整方式。

网友:
这些仪器用到的频率很低,找人借用一下吧。带扫频功能的信号发生器,加上示波器就可以

网友A:
最简单的东西可能就一样,万用表就行了,不过前提是你所在地能收到接收范围内高中低三个频率的电台,如果这个前提不能满足的话,就要再加一个信号发生器了,有些低频信号发生器最高频率能到2M,这样的也能用了。
首先是要把中频调好,信号发生器产生465KHZ信号,用万用表检测检波输出电压,调整中周,使输出最大就行了,至于通频带宽,这个是由设计来保证的。当然如果有扫频仪就最好了,可以直观的看到中频带通的形状。
第二步是调整频率接收范围,先调到度盘上当地600KHZ左右的电台上,或者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600KHZ信号,调整本振的磁芯,使得检波后的电压最高,再调整到1500KHZ左右,调整本振可变电容上并联的小微调电容,使得收到信号并检波输出最大。可能这个时候低端又会产生频偏,要再调整一下,如此来回两到三次就可以高低两端都调准确 了,至于所谓统调三点的中点,这个基本上是由设计保证的,只检查,没有办法进行调整,不过有些电子 管收音机是可以进行一些调整,就是调节那个大约是600P串联在本振可变电容 回路里的所谓垫整电容。
最后就是调整输入回路的磁芯和微调电容,使得检波输出最大即可。

通常大家万用表是肯定有的,因此,为了调整的方便,准备一个信号发生器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弄两本无线电爱好者丛书看看《电子管收音机的修理》毛瑞年  《超外差收音机的统调》这俩都有电子版可下载。

网友:
如果是一般凑合调节,有个简易信号发生器就得了,配合万用表,基本能调节个差不多,如果调节的比较精确,需要配合扫频仪,这样调出来的中频通道比较标准,性能好。

网友:
万用表,再有一信号发生器足矣。

网友:
我们几十年前统调收音机。什么仪器都不用。就是两只耳朵,一把改锥。

网友B:
以前玩红灯等收音机,没有万能表,没有扫频仪,没有示波器,就是靠感觉调整,具体为:将天线导线不断碰触底板,使其发出“咔咔”声,从最后中周磁芯依次往前调,调至声音最大即可,这样中周频率基本一致了,然后再调频率覆盖,分别在低端和高端收一个台,然后分别调整震荡线圈和天线线圈,以及补偿电容,直至声音最大,这样调整基本完成。当然,现在条件好了,用仪器调整更准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东西可能就一样,万用表就行了,不过前提是你所在地能收到接收范围内高中低三个频率的电台,如果这 ...

谢谢写的很详细,因为刚入门 不懂,信号发生器接收音机哪个位置,还有万用表测电压是接6N2的输入端吗

网友C:
过去凭一把改锥也干过,有信号发生器确实方便,改锥要无感的,高中频信号从双联定片输入即可,电压表可以接AGC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去凭一把改锥也干过,有信号发生器确实方便,改锥要无感的,高中频信号从双联定片输入即可,电压表可以接 ...

AGC端是哪个位置

网友C:
AGC是调谐线圈下端,红灯711收音机电路已经标明,有猫眼的可以参考猫眼闭合程度,不用电压表:

网友D:
        既然楼主问的是统调用什么仪器仪表那就简单说一下,信号发生器是必须的,简单点的也好用,环形天线,我知道有好几种,有一种就够用,中周中频扫频仪,终端要有电子管毫伏表,或者晶体管毫伏表,示波器。收音机用不必很高端,基本准确就行,现在二手仪器白菜价,你喜欢玩这个,只要有地方放,不妨置备一些常用的仪器仪表,不用多每种一台就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楼主问的是统调用什么仪器仪表那就简单说一下,信号发生器是必须的,简单点的也好用,环形天线 ...

        这些仪器的使用方法需要学习,统调方法可以参考6楼于版主提供的两本书就很好就,具体都要下功夫认真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写的很详细,因为刚入门 不懂,信号发生器接收音机哪个位置,还有万用表测电压是接6N2的输入端吗

信号发生器的输入端通常应该是在天线的输入端,不过可以用感应的方式,如果后面已经调通了的话,这个时候灵敏度已经很高了,直接接在天线联的定片上会有信号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采用感应的方式就可以了,如果信号还嫌大的话,可以离远一点。
如果你的电子管收音机有猫眼的话,是可以直接看猫眼的,但可能猫眼的显示线性不好,在信号过大和信号过小时,变化不明显。检测信号的点是在检波输出的点上,通常可以在音量电位器的高电位端的,当然如果这个电位器前面有隔直电容的话就要在隔直电容 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GC是调谐线圈下端,红灯711收音机电路已经标明,有猫眼的可以参考猫眼闭合程度,不用电压表:

看到了 就是接猫眼的那根线,AGC就是信号输出的地方吧,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楼主问的是统调用什么仪器仪表那就简单说一下,信号发生器是必须的,简单点的也好用,环形天线 ...

练习用的也不用太好的,全部一起不超过1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 就是接猫眼的那根线,AGC就是信号输出的地方吧,多谢多谢

AGC是自动增益控制电压,从检波级获得的负电压滤波后提供给中放和变频级(均需使用遥截止管),控制其互导,使远地台和近地台增益较为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玩红灯等收音机,没有万能表,没有扫频仪,没有示波器,就是靠感觉调整,具体为:将天线导线不断碰触底 ...

是的,我当初也是这样调试电子管收音机的。

网友:
学习贴。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
现在什么年代了,还一把改锥,一块表!有仪器事半功倍,网上二手仪器也很便宜。调试AM/FM收音机用这些仪器比较好:1、扫频仪,用于调整中频、高频通道幅频特性,很直观,调试效率高,2、频谱仪,用于调整本振频率覆盖范围,非常直观,效率高,3、高频立体声信号发生器,用于调整跟踪,立体声解码,4、音频分析仪,分析调整低放部分失真度,频率响应、信噪比。以上仪器如果买二手也比较便宜。

网友:
以上还得加上一台示波器。

网友:
非常喜欢电子管收音机的音质,可惜我不会装

网友:
数字示波器,高频信号发生器。够了,数字示波器一般可以测频率,毫伏电压。如果要精调,上个中频扫频仪,一切欧了。

网友:
看了介绍,准备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