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奇了怪了,出了什么状况,是正常吗?

楼主(2020-11-12):
做了个耳放600欧的DT990接到300欧输出上反而比接到600输出上更大声,难道是我搞错了?

网友A:
电路图才能分析,这些外观照片,只能显摆。

网友:
放个等幅讯号,带负荷各测一次计算便自知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

网友B:
一,放大器的匹配阻抗一般是失真最小,但不一定是最大的功率输出。比如6P14。
二,耳机的阻抗是在1000Hz下测试的。耳机的阻抗是随其所重放的音频信号的频率而改变的,一般耳机阻抗在低频最大
      我们并不知道厂家是否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测试,以及不同的测试设备可能引入各种差异等问题,使得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基于包装上给出的参数来直达最终结论。
三,耳机灵敏度与阻抗对响度都有影响。响度与音量不是线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才能分析,这些外观照片,只能显摆。

哈哈,显摆给你看啥,别眼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放大器的匹配阻抗一般是失真最小,但不一定是最大的功率输出。比如6P14。

二,耳机的阻抗是在1000Hz ...

谢谢,看曲线不是很明白,意思像是负载阻抗越大,功率也更大?

网友C:
功放管的负载阻抗需要综合考虑,生产厂家一般给出典型应用值,如6L6负载曲线,负载阻抗3.5K时输出功率最大,总谐波失真最小,而厂家推荐最佳负载阻抗为2.5K,此时输出功率并不是最大,总谐波失真也不是最低,其二次谐波失真占主要成分,三次谐波失真分量较少。做单端功放胆味较浓,推挽功放由于二次谐波失真可以抵消总谐波失真较小,因此6L6单端功放负载阻抗可以在2.5~3.5K之间选择;推挽功放负载建议取P-P5K:
下面是2A3的负载曲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曲线不是很明白,意思像是负载阻抗越大,功率也更大?

曲线是4K功率最大,5K功率有所下降但失真最小,通常都用5K。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放管的负载阻抗需要综合考虑,生产厂家一般给出典型应用值,如6L6负载曲线,负载阻抗3.5K时输出功率最大 ...

谢白版解惑,这机线路就是您的电路做的,效果很好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存在寄生振荡,因为耳机也就1W以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