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农村输电问题

楼主(2020-11-13):
我老家农村的,前屋和堂屋之间大概有20米距离。
后排房间有电,但是想把电送到前排房间去,觉得很困难:如果是用普通电线的话,树上随便什么树枝掉下来,都可能把这个输电线砸断。
电线砸断,停电是小事,掉在地上的电线,安全就成了大事。

你们有人遇到过这个困难吗?

网友:
考虑安全的话用地下线走在院墙里,护着院里的地下吧,记住一定要下线管

网友:
前后才20米的距离,使用6分的PVC管埋地穿线就可以哦,如果用的线粗了,可以考虑再加大;注意自己记住埋地位置,不要日后忘记了,有其他施工的时候搞断;有墙的话,通过PVC管挂墙上就更好了。

网友:
用地缆线,走地下或者架空都行,强度高安全

网友A:
固定住户长时间使用还是走地下方便,农村老鼠多预防地下老鼠啃咬出现短路断路最好穿厚质铁管,这样几十都年不会有问题。

网友:
二十米随便弄了,不放心就买抗拉线,还可以买钢丝绳挂线,此路单独配漏保就好

网友B:
没有院墙可以走的话
一劳永逸的做法就是穿PVC管走地下
电缆用防水电缆,线径根据实际功率大小确定
后排房那里加漏电开关

网友: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怎么评估安全是砖家的事。楼上的资深坛友招数都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院墙可以走的话
一劳永逸的做法就是穿PVC管走地下
电缆用防水电缆,线径根据实际功率大小确定

PVC管不结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住户长时间使用还是走地下方便,农村老鼠多预防地下老鼠啃咬出现短路断路最好穿厚质铁管,这样几十都年 ...

铁管接头地方怎么处理?

网友:
VPC给水管比铁管耐久,老鼠对25毫米以上VPC给水管是下不了口的,最多只是管口处下得了牙。

网友:
那是你自己家的是,铺线或埋管

网友:
穿钢管接头直接过丝,有墙的话就用pvc.

网友:
高空不方便,就埋管

网友:
接着16楼继续:20米的的事你都干不好,那高铁好多公里怎么办?回家抱孩子吧。

网友:
农村自己家前后屋电线不可以走地下,一旦院子里再盖什么就麻烦了,可以在两个房子墙上打上角钢,然后拉上钢丝绳,用电缆掉卡把电线固定在钢丝绳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铁管接头地方怎么处理?

铁管那是工厂使用的方法,值的接头套口,弯的地方得用液压弯管机,现在有一种非常薄的电线铁管,如果不会施工到危险,容易把电线皮刻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安装化工厂防爆车间。标配。

你这要求是相当严了,到处都需要密封的
一般离电线出口处可以用弯头,中间部位都是液压弯管,防止穿线时卡住或划破线皮。

网友:
楼上在19楼的主意最简单明了,角钢架、老瓷瓶、大平方线、两端空气开关,足已。

网友:
农村的架线一定要简单明了,好查好找,改线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农村的电线都换成5平方的了,多粗的树枝能把电线砸断,除非你那天天刮台风。

电线没有5平方的,有 4平方6平方

网友:
前几天看到户外10平方铝线,有结实的外皮,一般的树枝是砸不坏的.大风刮树枝砸坏电线很少见,除非树直接倒下来.

网友:
才二十米,走地下是最优选择

网友:
买一跟黑色的胶水管,防晒的也耐冻,想办法整条穿过去,剩下的看你挂起来还是埋地下了,这样安全的很。

网友:
20米的距离,穿管地埋比较安全美观。

网友:
架空的话买20米电话线当作加固,拉直了跟电线一块走,电话线两头用橛子固定。感觉架空最省电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农村的电线都换成5平方的了,多粗的树枝能把电线砸断,除非你那天天刮台风。

国家有5平方的规格的电线吗!

网友:
别听那乱讲!
地下埋线:须有线沟,要有排水。线管架空,不可直接埋地下。

网友:
户外架线,请联系电力管理,私自架线是违章的。

网友:
有铠装电缆

网友:
不牵涉他人地盘的埋管要安逸规整,跨地盘的还是架线少是非,易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