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卡播放器故障求教

楼主(2020-11-13):
求教一款插卡播放器,USB口不读,收音机搜不到台,读tf卡可以播放,但声音明显变慢并有“丝丝”的杂音,换过晶振故障无改变。请不吝赐教。

网友:
接地是好的么

网友:
收音头和播放电路是各自独立的,问题现象似乎在公用的控制电路部分,猜测供电电压不足或者故障引起的,重点检测供电电路部分,尤其的电源退偶电容是否失容或者漏电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