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0-11-13):
在电子管老机器拆的,两个端子测电阻为O,它是什么元件呢?

网友:
这就是个接线架而已

网友:
我猜楼主是来搞笑的

网友:
应该就是个要与金属壳绝缘的焊锡接点

网友:
为了验证2楼和4楼的观点,楼主要用剪线钳把这个原件剪开便知!

网友:
正经的工艺,内部搭棚不能有悬空的焊点,每个元件脚都要焊接固定到承重的绝缘点上,这个就是一个那种单独固定到地盘上的承重焊点。焊点多了就需要一排焊点的搭棚架了。

网友:
录音机上有类似的东西,阻尼筒

网友:
类似于电线杆上的绝缘子。

网友:
也属于元器件的一类——接插件。

网友:
土话说,就是一个电线杆子……

网友:
过线架,电子管收音机上用挺好的东西

网友:
马桶板塞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