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灯再生机再生电路可变电阻接法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20-11-13):
再生调节可变电阻调到最上面时,高频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只是再生线圈短路而已。

网友A:
这个可变电阻的用途就是分流直至短路再生线圈上的高频信号,起到调节再生量的作用。

网友:
没有毛病,你看看天线接那了。这是再生控制方法的一种,电位器到端点就是直放式收音机,也就是再生(正回授)消失,再生机最佳是刚刚啸叫往回拧一点,制作好的机器不会旋到头,如果有足够强的当地电台信号,即便旋到头也能较好的接收。

网友B:
楼主是问当电位器调至最上面时,再生线圈短路,对高频信号是否有衰减,当然有一些,但是再生线圈较少,影响不大,而且一般不会调到那个位置。这个电路图栅漏电阻3K值得商榷。

网友:
电压 6伏 多就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问当电位器调至最上面时,再生线圈短路,对高频信号是否有衰减,当然有一些,但是再生线圈较少,影响 ...

栅漏电阻可能是3M印刷有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变电阻的用途就是分流直至短路再生线圈上的高频信号,起到调节再生量的作用。

您看看,这个反馈调节电阻值应该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看,这个反馈调节电阻值应该多少

再生收音机调节再生的电位器一般为1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生收音机调节再生的电位器一般为10K。

谢谢版主

网友(2021-11-06):
其實用到6A2搞再生,乾脆連電位器都省去最實際,改用來復高放最實際。再生

网友C:
6A2还有一种方法,即用第一栅栅极检波,用帘栅极为第一栅的屏极,进行再生回授。再将检波后的信号,滤波后输入6A2信号栅,从屏极取出低频放大信号。它似来复式放大,但本质不是,它是把6A2看作三极管和五极管的复合。阴极、第一栅和帘栅极组成三极管。阴极、信号栅、帘栅极和屏极组成五极管。
电路的难点是帘栅极的负载和高频旁路电容的选择。帘栅极电阻太大,就容易发生低频震荡。
这个电路的增益应当比你上图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6A2还有一种方法,即用第一栅栅极检波,用帘栅极为第一栅的屏极,进行再生回授。再将检波后的信号,滤波后 ...

瞎吹一下可能这更好玩。把三栅做来复育低放,一栅做检波。只是这難以分隔二四栅漏出的高低频恐由再生变振动。因此要细想一下。或须加入一个息灭振动入去吧?如12000HZ,这就变了超再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瞎吹一下可能这更好玩。把三栅做来复育低放,一栅做检波。只是这難以分隔二四栅漏出的高低频恐由再生变 ...

我是从刘同康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图集》中关于1A2的一张图来说的。我手头没这本书了,但事情记不清了。作者用1A2做小机子,就画了这样的图。我认为1A2和6A2同性质,故如此说。要是找到刘同康的图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从刘同康的《业余电子管收音机图集》中关于1A2的一张图来说的。我手头没这本书了,但事情记不清了。 ...

有那个来复低放的,不过似乎不太容易做成,我以前曾经试验过,不是很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有那个来复低放的,不过似乎不太容易做成,我以前曾经试验过,不是很实用。

有可能,谁有原图,上一张就好了。
我按照那个意思画了一张。
加进去了自己的认识。
1A2要做抽头再生,灯丝接地端要串高频扼流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谁有原图,上一张就好了。
我按照那个意思画了一张。
加进去了自己的认识。

原图就是1A2电子管的,搜索电子书《业余收音机电路图集》作者刘同康,我记得那上边有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那个来复低放的,不过似乎不太容易做成,我以前曾经试验过,不是很实用。

刘同康的那些图,他未必都试验过。
现在搜不到他那本电子书了。

网友:
书里说电容调节再生需要加高频阻流圈,所以简单的一灯机多采用调阻

网友:
这种天线线圈再生电路不能用磁棒,只能用老式空芯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谁有原图,上一张就好了。
我按照那个意思画了一张。
加进去了自己的认识。

这个也是吧。

网友:
谢谢回复,找资料。不是刘同康到图,但设计思想一样。

网友:
我觉着这个问题讨论很好,很值得参考学习!

网友:
用过类似电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