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自制小电感

楼主(2020-11-13):
DIY调频收音机线圈,想知道电感量,手上虽有个电容电感表,但由于量程最小只有毫亨级别,无法测量更小的电感。
    我用一台廉价的手持示波器,测出了纳亨级别的电感量,方法如下:

    先按下开关,然后示波器设置成单次下沿触发,在释放开关的一瞬间可以看到阻尼振荡的波形出现。

根据振荡频率和所配电容的大小,可以计算出电感量,如图:

由于用的是面包板,分布电容有多大不知道,受此影响计算的结果肯定有较大误差,只能大概做参考。

  最后又顺手测量了一下乱绕的中波磁棒线圈的电感量。计算结果大约1mH

网友:
还是换个方法测量串联在方波电路中电感波形

网友:
这个示波器看着不错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用一个可调脉宽的信号源,将被測电感与电感量相近的标准电感比较,用指针表观察比较方便

网友:
大师傅------------如图 我是这样测 1 uH以下的电感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896

网友(2021-01-10):
示波器多少钱?

网友(2022-02-21):
  这个方法好,可以测磁芯电感在工作电流下的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