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天鹅621收音机组装记

楼主(2020-11-13):
最近我从本坛搞到一台满是灰尘的天鹅621电子管收音机,收到货时外面的度盘已被快递摔碎,卖家答应我用两套管子补偿我但迟迟没有发货。
本以为清清灰尘简单小修一下就可以了,但没想到拆出机芯令我大跌眼镜,焊接工艺极不考究,好多元件引脚也被老鼠咬断,万幸几个线圈中除陷波线圈以外,其他线圈完好无损,铁底盘和扬声器也有老鼠尿腐蚀痕迹,不过并无大碍。
看到机芯烂成这样,瞬间失去修理的动力,我准备把所有的零件都拆除,利用原机的电源变压器,输出变压器,电位器,波段开关,空气双联电容,接收及振荡线圈组件,中周,再加上现在生产的新型阻容原件重新组装一台电子管收音机。看机器外形以及机芯构造y'g仿的是上海无线电一〇一厂生产的海燕D322型电子管收音机,于是找出海燕D322型电子管收音机的电路图进行参考,同时进行适当的修改。

楼主:
严格按照上海大厂搭棚工艺装配并调试好,请忽视那个用瓶盖做的磁棒支架

楼主:
首先改装电源电路,增加了一个6Z4的滤波电容,并将原有的2.2K电阻拆成了两个1K电阻,经过这样处理的电源电路纹波系数更小,声音更纯净,由于6Z4的5脚接了200Ω2W的电阻用于防止滤波电容对管子的冲击,因此滤波电容的容量可以选择较大的33uF。
考虑到该机电源变压器参数和红灯711的参数相仿,也就是说与海燕D322的相比高压绕组电压偏低,所以将前半个6N2屏极电阻下面的22K电阻改成稍小的10K,并且将6N2的两个屏极之间接上390K电阻用于直流反馈。
该机中周用的是312-1和312-2,这种中周的特点是通频带窄,所以该机在312-2中周上并联了220K电阻用于展宽频带,但我不喜欢,所以以后装机时不会考虑这样做。
由于现在的锗二极管已经停产,所以准备用1N60替代该机的2AP16
为了提高中放增益,准备将6K4阴极直接接地
由于目前的电磁环境实在太差,中波用电场天线根本收不到几个台,所以准备改成磁棒天线(磁场天线),这样一来陷波线圈和一组波段开关就省了。
改动前后的电路如图,有疑问欢迎大家发问。
至此原理上的东西就这么多了,下一步准备拆机,清理,维修要用到的零件,备料以及制作。

楼主:
清理铁底盘并将核心元件回收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临时占楼,马上编辑

锗二极管我有一个,不知楼主哪里的,近的话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锗二极管我有一个,不知楼主哪里的,近的话给你

我也屯了几个,不过不喜欢用,谢谢您的好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屯了几个,不过不喜欢用,谢谢您的好意

年轻时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拆了,现在想弄一台,一直不敢下手,你的几米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轻时有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拆了,现在想弄一台,一直不敢下手,你的几米收的啊

150元,电线,螺丝,零件又花了四十多

网友B:
看着还行啊,虽然线头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行啊,虽然线头有点乱

搭棚焊接,工艺也就这样了。
我组装时也想过线头乱的问题所以规划时想了很久,确保走线最少并且合理,结果由于元件又少又小,走线根本盖不住。
但走线数量要比红灯711收音机少很多

网友C:
之前那个应该不是原厂焊接工艺,看见金属化纸介电容了,这种电容大多数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估计这个收音机不知道维修了几次了都。电子管收音机的检波管也不能使用2AP9,因为电子管输出电压高,应该用2AP7,我以前买过一些,就是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后来才知道2AP7是适应高电压工作的,应该还有2AP17,另外如果没有音调控制电路的话可以采用6N2检波也行,能够自带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那个应该不是原厂焊接工艺,看见金属化纸介电容了,这种电容大多数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估计这个收 ...

机器就是80年代生产的

网友D:
装到壳子里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器就是80年代生产的

那就完了,估计三线企业正处于被抛弃的时期,人们也不如毛时代的那种赶紧了,青海无线电厂生产的东西是极好的,我有70年代生产的天鹅牌2501扬声器,做工比飞乐要强不少。毕竟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完了,估计三线企业正处于被抛弃的时期,人们也不如毛时代的那种赶紧了,青海无线电厂生产的东西是极 ...

这个是黑龙江无线电一厂的收音机,特别是312-1中周的B端,高压线只是穿过线鼻而没有焊接,焊接马虎,质检也马虎,零件焊接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到壳子里效果就出来了

我现在用的是定压功放的广播音箱放音,去了里面的变压器,感觉灵敏度很高,声音效果也还凑合,就是没有过多的低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黑龙江无线电一厂的收音机,特别是312-1中周的B端,高压线只是穿过线鼻而没有焊接,焊接马虎,质检 ...

我还以为是青海生产的,黑龙江这个无线电厂的名气不算大,可能是不大行,那时候东北的情形还是可以的,还保留了计划经济那一套体系。

网友:
不破不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变压器小了点,找一只海燕D322-1或上海160的输出变压器,音质音量会好得多。

效果还算凑合,对于调幅广播来说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装一次是不是像装套件一样?

有这种感觉,零件选择可以随心所欲,只要弄清原理细心组装和调试,就能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是青海生产的,黑龙江这个无线电厂的名气不算大,可能是不大行,那时候东北的情形还是可以的,还 ...

东北那边出来的东西和上海可是天壤之别,除了零件厚实,结构和电路都不如上海合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东北那边出来的东西和上海可是天壤之别,除了零件厚实,结构和电路都不如上海合理。

看来东北的电子工业还是不行,也确实,当时比较有名的电子产品不是沈阳就是上海的。其它的可能都是军工企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东北的电子工业还是不行,也确实,当时比较有名的电子产品不是沈阳就是上海的。其它的可能都是军工企 ...

调谐拉线不如海燕D322合理,惯性轮没有发挥优势,还让调谐轴嘎吱嘎吱响

网友G:
请教老师刻度盘怎打印的?磁棒线圈是用什么规格绕的60圈?

网友:
LZ手艺不错!这种中后期的机器,大拆大改也不觉得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老师刻度盘怎打印的?磁棒线圈是用什么规格绕的60圈?

先用CAD软件画好度盘,然后打印机就可以打印了
磁棒线圈在厚塑料管上,用多股纱包线绕60匝就行了,工艺参考老收音机即可,这个匝数也不是个定值,要看磁棒的导磁率,对于这种老磁棒反正60T是足够了,如果统调时线圈都移出磁棒了效果才好,说明匝数过多应该拆去几匝

网友H:
中放可以加一级场效应管放大,结构简单,灵敏度上来一些。不需要再次统调。以前论坛里有介绍。等全部弄好了再加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用CAD软件画好度盘,然后打印机就可以打印了
磁棒线圈在厚塑料管上,用多股纱包线绕60匝就行了,工艺 ...

非常感谢,又学习了新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中放可以加一级场效应管放大,结构简单,灵敏度上来一些。不需要再次统调。以前论坛里有介绍。等全部弄好了 ...

其实也不用了,这个中放电路调试好了增益将近40dB,再高恐怕自激,而且这个灵敏度也足够用了,对于中波接收其实也不太需要那么高的增益,因为现在的台太多,高增益会让很多台打架,而且如果AGC电路不当,弱信号就淹没在噪声中了。我的做法只是调窄了通频带,此外取消了6K4阴极电阻。
已经有一个三级中放加相干解调的调幅接收机了,这个就先这样

网友:
欣赏了!楼主做得真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用了,这个中放电路调试好了增益将近40dB,再高恐怕自激,而且这个灵敏度也足够用了,对于中波接 ...

很好,自娛自乐。磁棒支承很有特色,开两个半园把磁棒卡里面,妙不可言。这世界多了一个好玩另件,少了一个垃圾盖子。

网友:
好手艺,我的711想打理一下,下不了手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先用CAD软件画好度盘,然后打印机就可以打印了
磁棒线圈在厚塑料管上,用多股纱包线绕60匝就行了,工艺 ...

度盘的CAD文件共享下可以不,我的D322差这个内件没有修复。

网友J:
基本是红灯711的小改仿制品,当时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度盘的CAD文件共享下可以不,我的D322差这个内件没有修复。

下载我的图片就行了,我的CAD图用这一次就用不到了,所以删了。最终打印也是这张图

网友K:
不是还有空着的孔吗? 装个7脚座用6H2检波做自动音量控制,变成七灯一级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还有空着的孔吗? 装个7脚座用6H2检波做自动音量控制,变成七灯一级收音机.

也想过用6H2检波,但1N60的检波效率和电子管相当,就放弃了电子管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基本是红灯711的小改仿制品,当时有很多。

对,红灯711的电路在当时最成熟,因此成功以后各个无线电厂争先恐后山寨。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黑龙江无线电一厂的收音机,特别是312-1中周的B端,高压线只是穿过线鼻而没有焊接,焊接马虎,质检 ...

中周可能换过了,80年代产品原配应该是312-3/312-4。

网友K:
我在深圳根本收不到中波, WS430有带中波波段, 居然也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在深圳根本收不到中波, WS430有带中波波段, 居然也收不到.

收中波要到室外或者室内靠窗位置,台还是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中周可能换过了,80年代产品原配应该是312-3/312-4。

小地方生产的机器,312-1和312-2比较多,但调好了曲线不是双峰,声音不好听,所以有的机器并了电阻,牺牲一点选择性以及增益

楼主:
本机实际电路又用扫描仪扫了一下,更加清晰,欢迎下载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本机实际电路又用扫描仪扫了一下,更加清晰,欢迎下载

6P1阴极电容0.22u,没有出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6P1阴极电容0.22u,没有出错吧?

没有出错,海燕D322用的是0.22uF,红灯711用的是50uF。
区别在于交流反馈量,相同的频率下0.22uF容抗大,交流反馈量大,50uF容抗小,交流反馈量小。
说通俗一点就是0.22uF听起来低音弱一点,声音小一点。其实这样做可以改善听感,去掉不必要的低频,留下蓬蓬声和圆润的中音,清脆的高音。
和红灯711相比,海燕D322反馈很深,因此从保真度来说海燕D322是优于红灯711的

网友:
老友手艺精湛,收音机造得规规矩矩!造好之后,没少花心思调试吧

楼主:
一开始装好了但碍于单股导线用光,就没有装收音电路,输出变压器反馈电路由于同名端不清楚也没有装,通电测试功放发现扬声器传来规律的啪啪声,像是在打火,再一看6K4里面有微弱紫色闪烁,看样子损坏了,拔下来故障立即消失,换新管也没有打火声了。
然后将输出变压器次级一端接地,另一端接反馈,扬声器传来啸叫声,正反馈了,于是对调两根线,至此功放成功。
等了几日单股线终于到了,于是将收音电路装好,先调好两个波段的振荡频率范围,然后打到中波,调到本振频率为1465KHZ,用信号发生器发射一个1MHZ调幅信号,然后从前向后转动几个磁芯让声音最大音质最好,至此中频就调好了,然后收几个中波电台调跟踪。短波就没什么了,用信号发生器把高低端统调好了就完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开始装好了但碍于单股导线用光,就没有装收音电路,输出变压器反馈电路由于同名端不清楚也没有装,通电测 ...

完工,后续彻底清除掉机壳上的浮灰污垢,以及对一些不牢固的地方重新粘接,钉钉子固定,对开裂的三合板重新用夹具和胶水修复,还做了一块外度盘,本想印字却发现亚克力板光亮亮的,内部机芯显露无遗也很好看,就没有处理

楼主:
好好的机器用着最厚实的材料却让低劣的做工糟蹋了,后续又被老鼠做窝,被快递祸害,终于在我手底下复活了

网友L(2020-12-15):
引用 楼主:
没有出错,海燕D322用的是0.22uF,红灯711用的是50uF。
区别在于交流反馈量,相同的频率下0.22uF容抗大 ...

请问老师,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的功放电路,用海燕电路和红灯电路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老师,一个电子管收音机的功放电路,用海燕电路和红灯电路哪个更好一些

红灯711和海燕322低放电路区别就是海燕D322反馈较深,失真较小,偏向高保真路线。
其实对于收音机来说无所谓,只要声音悦耳动听,清晰响亮就可以,失真倒是不怎么重要。
这个收音机我会当胆机听,所以就用了海燕电路,哈哈

网友(2021-12-30):
热爱就好好折腾,你的折腾让我称赞和佩服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不是还有空着的孔吗? 装个7脚座用6H2检波做自动音量控制,变成七灯一级收音机.

    听说当年设计就是留给6H2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听说当年设计就是留给6H2用的

那几个孔应该是装电容的,当时最想干的是再加一个6K4和一级中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