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乐265收音机调中频现象:有2个峰值,请问原因?

楼主(2020-11-13):
飞乐265收音机,中频是调乱了,打算重新调整:

在中波天线输入调制信号,在喇叭处接示波器,其中第二个中周有2个峰值,很奇怪,

第二个中周上面一个磁芯,随着磁芯从外向里面调,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A:
有些中周变压器,如312-2和633输出级就是两个峰值的,其通频带较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中周变压器,如312-2和633输出级就是两个峰值的,其通频带较宽。

第二个中品变压器型号是312-4,很奇怪呢,而且两个峰值不对称,一高一低

网友A:
中频没有调准,过耦合才会出现双峰现象,调准双峰需要扫频仪。顺便提醒一下,收音机调整中频时,AGC需要接地,有AGC电压,信号电压最高点不是最准确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频没有调准,过耦合才会出现双峰现象,调准双峰需要扫频仪。顺便提醒一下,收音机调整中频时,AGC需要接 ...

AGC接地了,现在是用的最高的那个电压,调好后直接回复正常了,台多、音质也不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频没有调准,过耦合才会出现双峰现象,调准双峰需要扫频仪。顺便提醒一下,收音机调整中频时,AGC需要接 ...

请教老师。AGC接地是不是把那个2.2M之前直接对地短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