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J3/6J4制作的来复收音机

楼主(2020-11-13):
这两天有空就用廉价的6J3/6J4管子做了一台来复机,该机电路简单制作容易输出约200mW,听听新闻怀旧怀旧不错。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k2MDg4NzM2NA==.html

补充内容 (2020-11-15 12:26):
后级功放管帘栅极电阻为68K不是220欧姆。

网友:
做的很好,全波倍压检波很新颖!你那里的中波信号真好啊!

网友:
声音好,背景安静,应该装个的盒,加上漂亮的度盘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二极管我试过了声音明显比倍压检波低。

网友:
没有再生还这么棒!难得难得,确实音质挺好的。简单收音机更容易把音质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二极管我试过了声音明显比倍压检波低。

谢谢回复!

网友B:
不知都用6j1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都用6j1怎么样?

6J1完全可以用,后级用的话输出功率小点。

网友C:
简单,好听。线圈参数能标注一下。中波区域地方好的话、大家可玩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好听。线圈参数能标注一下。中波区域地方好的话、大家可玩一玩。

磁棒100mm,可变电容360P,初级电感量246uH,次级我绕了70圈,用初次线圈主要是可变电容要接地。扼流圈10x12工字磁芯初级180圈次级540圈。以上线圈用线都是0.21mm漆包线。

网友D:
次级我绕了70圈,怎么这么多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次级我绕了70圈,怎么这么多圈数?

电子管输入阻抗高,如果不隔离的话,直接用初级就可以了。但是我这个线圈是以前绕的多少圈我也数不清了所以就测了电感量,次级我毛估估70圈。其实这个磁棒线圈圈数初次级一样多或次级是初级的百分之八十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管输入阻抗高,如果不隔离的话,直接用初级就可以了。但是我这个线圈是以前绕的多少圈我也数不清了所 ...

一般的电子管收音机中波磁棒天线都不需要次级。我感觉您的电路和半导体来复收音机电路相似。次级线圈起隔离和音频信号的通道的作用。

楼主:
分享 @加侬炮射手 的微博小视频
来我的主页看看我的精选照片吧  http://f.video.weibocdn.com/uaxEeihOlx07I1KMm02s01041201Nq0h0E010.mp4?label=mp4_720p&template=720x1280.24.0&trans_finger=c3f00996be5378650057cf237d7bfffd&ori=0&ps=1A1eh1m4ElLYfp&Expires=1605449109&ssig=vsAjSsAYVz&KID=unistore,video
让你们听听我的爱好者3号和爱好者7号在同样的位置被干扰的一塌糊涂,还是灵敏度低一点的来复机清清爽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二极管我试过了声音明显比倍压检波低。

检波级的输出阻抗要比输入阻抗低很多,而电子管低放的输入阻抗非常高,所以可以尽量提高检波器的输出电压,这样增加了检波级的输出阻抗,有利于匹配来复低放的输入阻抗。有以下几个方案:
1:射频升压变压器,如本电路所采用
成本低,效果好,以前68-1晶体管单管机也用了升压,而晶体管输入阻抗远小于电子管,特别在60-70年代晶体管beta值远小于现代晶体管的时候,可见检波级的输出阻抗之低。如果是直放式收音机,这个变压器是宽带变压器,分布电容等参数可能会影响效果。楼主的电路也用了。
2:倍压整流检波器
楼主的电路采用,进一步提高性能甚至可以考虑用3倍压甚至4倍压。当然倍压数太高也会使电路复杂。现代的一些高beta值单管机设计也采用多倍压设计。
3:音频升压变压器
早年的一些来复式电子管电路采用,但是成本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