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红灯711-5电子管5灯机电路图

楼主(2020-11-13):
用一中九高频头换得红灯711-5收音机一台,故障机中波天线次级断了不知接何处,求电路图,望众大侠赐教赐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细看电路图,该悬空的绕组应该是初级才对,圈数多的且接入凋谐电路的才是次级,但还是没摩索出究竟该怎 ...

晶体管由于输入阻抗低,因此次级只需绕很少的圈数(约为调谐线圈的1/10左右)即可。这台机器在磁棒上加绕了外接天线,正如于版说的”失去了方向性”,结果会加大电磁干扰。完全可以拆掉。请检查一下波段开关天线组,是否有外接天线,如果没有可以把软线拆下来接上,这样可以提高短波灵敏度。下面是飞乐265-1收音机中波磁性天线结构图,天线线圈L2由L2a和L2b两部分组成,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细看电路图,该悬空的绕组应该是初级才对,圈数多的且接入凋谐电路的才是次级,但还是没摩索出究竟该怎 ...

红色胶布这段线圈是"违章建筑“,原来设计是没有的。可能是想从这里接入外接天线。磁棒线圈接入外接天线,比较讲究,多在磁棒绕几圈,一端接地,另一端与小线圈串接,这个小线圈"粘贴"在磁棒上,外接天钱接这个小线圈。      另一种是德国人的"外部耦合"电路,请查阅早期上海131的中波输入电路。《无线电》有介绍。或者查阅上海161各款的中波输入电路,另外熊猫601一3G1中波输入电路也是这种"内部耦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我有一台,效果杠杠滴。。。磁棒天线没有了。我自己加了一根磁棒,绕了60几圈。 测试是18UH就可以 ...

太对了,用14公分的磁棒,60圈正好,对应电容360P

网友A:
从图片看该机缺少外接天线。红灯711-5收音机中波使用可以旋转的磁性天线,其他电路相同,手里没有实物,如果磁性天线有天线绕组,一端接波段开关天线组,另一端接地。如果没有天线绕组,一端接波段开关调谐组,另一端接AG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该机缺少外接天线。红灯711-5收音机中波使用可以旋转的磁性天线,其他电路相同,手里没有实物,如 ...

谢谢白版主不吝赐教,对电子管电路甚少接触,该机次级两端断了完全悬空,也找不到另外两端接头,真奇怪,而次级竟然是用软导线(俗称花线细电线)在磁棒上缠绕而成,应该是被休理过的。

网友:
我的印象中,红灯711-5前面的喇叭布,是绿黑色调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白版主不吝赐教,对电子管电路甚少接触,该机次级两端断了完全悬空,也找不到另外两端接头,真奇怪, ...

如果是磁性天线线圈可以按我说的处理,如果是软线单独绕的,可能是外接天线,中波可以正常收音则不用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磁性天线线圈可以按我说的处理,如果是软线单独绕的,可能是外接天线,中波可以正常收音则不用理他 ...

细看电路图,该悬空的绕组应该是初级才对,圈数多的且接入凋谐电路的才是次级,但还是没摩索出究竟该怎么接,该绕组(红胶皮包裹这组)纵使悬空不接),今晚弄到阳台外面,中短波均能收到台。这和晶体管机的磁棒天线初级调谐次级输入刚相反。

网友:
外接天线线圈就是半导体收音机的L1,根据接收环境可接可不接,如果加装了天线接收较弱的信号就接上,磁棒就失去了方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由于输入阻抗低,因此次级只需绕很少的圈数(约为调谐线圈的1/10左右)即可。这台机器在磁棒上加 ...

谢谢白版主解惑,这样就明白了,在铁板底部有一根从一电感线圈接来的被咬断了的胶皮电线,与加绕这段胶皮电线一模一样的,原来这应该是短波室外天线,是上家把它绕到中波磁棒上,而后存放日久,被小强(蟑螂)咬断了。此机应该是短波用空外天线,而中波用磁棒天线,中波天线上只有一个绕组,通过波段开关接调谐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看该机缺少外接天线。红灯711-5收音机中波使用可以旋转的磁性天线,其他电路相同,手里没有实物,如 ...

请问白老先生一个问题,18K的反馈电阻R19接在6N2的阴极R16上,有的电路中,阴极电阻还并联一个电解电容,这种情况下,反馈还起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白老先生一个问题,18K的反馈电阻R19接在6N2的阴极R16上,有的电路中,阴极电阻还并联一个电解电容, ...

如果6N2阴极电阻并联电容,负反馈交流信号会短路,显然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6N2阴极电阻并联电容,负反馈交流信号会短路,显然是错误的。

人家的电路图没问题,是我画蛇添足,在一个有并联电容的电路上加反馈,结果无效,我不能确定是不是电容的问题,经白老确认,问题就清楚了。还有这个电容起什么作用?

网友B:
这机器我有一台,效果杠杠滴。。。磁棒天线没有了。我自己加了一根磁棒,绕了60几圈。 测试是18UH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我有一台,效果杠杠滴。。。磁棒天线没有了。我自己加了一根磁棒,绕了60几圈。 测试是18UH就可以 ...

有多杠?有无视频可分享下?我的仅晚上阳台外收到台,且效果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人家的电路图没问题,是我画蛇添足,在一个有并联电容的电路上加反馈,结果无效,我不能确定是不是电容的 ...

阻容耦合放大电路,阴极电阻并联旁路电容为交流信号的通路,可以稳定偏压,如果没有并联电容,相当于电流负反馈,虽然可以降低失真和输入电容,但也使电压增益降低一半左右,电子管内阻增加到rp+(1+μ)Rk(rp为电子管内阻、Rk为阴极电阻)不仅对高频不利,而且容易感染交流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容耦合放大电路,阴极电阻并联旁路电容为交流信号的通路,可以稳定偏压,如果没有并联电容,相当于电流 ...

明白了,谢谢白老释疑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多杠?有无视频可分享下?我的仅晚上阳台外收到台,且效果不太好。

同一个位置。半导体收音机能收到的电台都收的到,噪音也很小,国产电子管收音机里面效果最好的。收山之作。。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位置。半导体收音机能收到的电台都收的到,噪音也很小,国产电子管收音机里面效果最好的。收山之作 ...

谢谢 ,这样子真不错的了,看来是我的机器不在状态,要调整维修才行。昨晚通宵开机,早上试了下,似乎灵敏度好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样子真不错的了,看来是我的机器不在状态,要调整维修才行。昨晚通宵开机,早上试了下,似乎灵 ...

把圆形纸介电容都换了。普遍漏电容量不准了。711-5是最后生产的批量电子管收音机,电路最成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由于输入阻抗低,因此次级只需绕很少的圈数(约为调谐线圈的1/10左右)即可。这台机器在磁棒上加 ...

请教白版主,我另一台电子管残机,在楼顶露天阳台,中波收台调谐时能收到像一个个独立的或强或弱的干扰噪音(50周或100周那种),就象有电台一样不过声音就成了干扰噪音,是什么问题?另短波灵敏度差且收到的台会周期性(的2分钟左右)勿大勿小,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