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筒用锂电池

楼主(2020-11-14):
小电筒原来用3节7号电池,把灯头部分向外旋转一点,也可以把灯尾弹簧去短,电筒内部就变长了,可以放18650锂电池,充一次电可用很长时间。

网友:
没有电池保护  电池很快完蛋

网友A:
不错的改动,省,电脑旧电池可以废物利用了

网友:
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改动,省,电脑旧电池可以废物利用了

正是这样,用电恼,移动电源拆下的锂电池

网友:
有时间测试一下

网友:
方法可行,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外壳已经起疙瘩了的锂电池最好扔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已经起疙瘩了的锂电池最好扔掉。

外壳是好的,拆下时表皮上有胶,清除胶时表皮皱了

网友:
我也是这么做的,家里的手电升级了。

网友C:
这也是个办法。
我也把18650代替手电筒4v铅蓄电池,还用原来的阻容充电,有一次充电时间太长,18650安全阀动作不能亮灯了,之后再不敢这么用了(据说可能发生爆炸)~现在只好把18650取出来用专用充电器充电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是个办法。
我也把18650代替手电筒4v铅蓄电池,还用原来的阻容充电,有一次充电时间太长,18650安全阀 ...

阻容式充电基本上是横流不加管理是不行的,冲锂电池一定要有保护板才安全。我是把旧手机电池的保护板拆出安装在18650上,不怕过放放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