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够了台平板示波器,怎么测量开关电源的几个位置?

楼主(2020-11-14):
最近两年鼓捣开关电源,只是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有没有输出电压,其他的好像是瞎子摸象,不知道开关电源工作波形,双11买了台平板示波器,1G,100M的,标配一个1:1探头,一个1:10探头,再配个1:100的探头,应该可以满足开关电源的基本要求了吧;
还不太会用,希望本技术专栏的坛友们多指教;
正在学习中;

网友:
我也正在摸索中,你的还有说明书吧,我的是旧货连说明书也没有呢

网友A:
购买的平板示波器到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38303

平板示波器到了 续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38303

网友:
玩开关电源最好是有隔离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买的平板示波器到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60751&fromuid=238303 ...

我这个和您的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和您的应该是一样的

牌子不一样,功能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恭喜添置新设备,有了这玩意,以后捣鼓开关电源可以“睁眼看世界”了
测电源热端时要用电池供电,最好备个隔离变压器,免得忘了拔电源时出问题。

100M带宽、1G采样率,这玩意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添置新设备,有了这玩意,以后捣鼓开关电源可以“睁眼看世界”了
测电源热端时要用电池供电,最 ...

感谢斑竹鼓励
回版主,双11价669,现在恢复原价不到700元;
这玩意太复杂,我现在正在试用,测我前些式在您的指导下安装的现在正常工作的OB2269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我是接在次级线圈的两端A.B间(整流管前),示波器上耦合方式交流,探头倍率是10:1,探头开关在*10上,按“自动调节”后,波形水平方向一直在跳动,频率偶尔出现以下,更多的是0hz,再按自动调节,波形就基本上一条直线;
有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添置新设备,有了这玩意,以后捣鼓开关电源可以“睁眼看世界”了
测电源热端时要用电池供电,最 ...

这个就是电池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添置新设备,有了这玩意,以后捣鼓开关电源可以“睁眼看世界”了
测电源热端时要用电池供电,最 ...

把地线夹子拿掉,只接探头钩针,波形是三个逐渐衰减的震荡波形,频率在90-100khz之间跳变;

楼主:
拿了个普通变压器,接上市电,看次级的参数也基本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斑竹鼓励
回版主,双11价669,现在恢复原价不到700元;
这玩意太复杂,我现在正在试 ...

数字存储示波器不是实时都在采样,而是采一段数据存下来运算、显示,之后再采一段数据,往复循环,显示的波形只占实际的百分之几。
猜测可能是您的电源没带负载,示波器采样时正处于电源间歇停震期,没采到数据。您这个价位能到1G采样率,可能有些......

您手动调一下时基到10uS上下试试,带上一定负载试试。再找找有没有滚动扫描模式(ROLL模式),用这个模式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存储示波器不是实时都在采样,而是采一段数据存下来运算、显示,之后再采一段数据,往复循环,显示的 ...

感谢您的回复指导;
是不是那种模拟示波器可以实时在采样?
您是说这个1G的采样率是不是还有点不够啊?
明天带上负载再看看;
信号采样取自次级线圈(A.B点)应该没问题吧?
示波器道道不少,光是各种名词就一大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指导;
是不是那种模拟示波器可以实时在采样?
您是说这个1G的采样率是不是 ...

前段时间买了一台鼎阳SDS1102X-C,100M带宽1G采样,1600元左右。之前多方对比,这个档次的国产入门级示波器大多都在这个价位。
您选的测试点是可以的,探头钩针拿下来再自制个接地弹簧装上,探头针尖和接地弹簧直接接A、B两点,再把带宽限制在20M,这样大概能看到主要波形。最好是配个1:100的探头,直接测开关管的DS波形。
关于仪器仪表,WASHU很在行,您发消息问问他,相信能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买了一台鼎阳SDS1102X-C,100M带宽1G采样,1600元左右。之前多方对比,这个档次的国产入门级示 ...

好的,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