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迪的9702数显收音机,什么波段都显示95.0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11-14):
如题,一部旧收音机,开机后显示屏就显示95.00,后面记不住了,前面就是95,这是说明显示器乱码了吗?但收台还正常。

网友A:
就是频显没信号了吧。频显没信号,频率测量值是0,再减去中频,就出来个很大的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频显没信号了吧。频显没信号,频率测量值是0,再减去中频,就出来个很大的数值。

那就是说频率显示和收音机有线断开了,所以测不出频率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频率显示和收音机有线断开了,所以测不出频率喽

对的。或者是有器件损坏。

见这贴,我试过一个: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3&fromuid=59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或者是有器件损坏。

见这贴,我试过一个:

我也曾想,老的晶体管收音机抗干扰,但很难调准台,我这里旧物市场数显得kk9才5块钱,而且有的还很新,并且大都没坏,那么我能不能拆了它的频率显示装在晶体管收音机上呢?当我拆了一个后发现,我根本没那能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曾想,老的晶体管收音机抗干扰,但很难调准台,我这里旧物市场数显得kk9才5块钱,而且有的还很新,并 ...

很简单的,把数显的频率输入端串个小电容接到变频管的发射级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把数显的频率输入端串个小电容接到变频管的发射级上就可以了。

别的都不动吗?有据体的电路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的都不动吗?有据体的电路没?

那还得看频率显示的芯片接法,不同的不一样啊。先是波段,然后是哪个脚接本振。其它的没啥的。根据显示芯片找找资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得看频率显示的芯片接法,不同的不一样啊。先是波段,然后是哪个脚接本振。其它的没啥的。根据显示芯 ...

对我来说不简单,虽然凯迪数显机5元钱内就能买到,但是安装不容易,算了

网友:
模仿德生的970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