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不经过第三方平台直接观看家中的监控?

楼主(2020-11-15):
想远程观看家中的监控。
有没有办法直接连接?就是说不经过第三方平台。

网友:
动态域名+端口映射,不然每次要查ip太麻烦,
而且有了动态域名+端口映射,还可以架设私有云,弄个群晖或别的,上传下载的速度受你宽带限制,不像baidu云,限速限文件大小

网友:
远程观看家中监控时总想着第三方平台同时也在分享,在家时总感觉第三方平台也在监控着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可不必在意经过第三方平台,像百度、小米等都有类似产品,能省很多事儿。

小米的产品也要经过小米自己的平台的吧

网友:
家里门口等公共地方弄上监控就是,没必要大厅睡房什么的也装,经网络出去不管怎弄都没私隐可言。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要自己做一些工作

网友:
家庭宽带大多是拨号宽带,如果分配的ip地址是公网地址,可以用动态域名+端口映射;如果分配的ip地址不是公网地址,就必须借助第三方平台转发或内网穿透。

网友(2020-12-25):
一般来说,改默认密码跟验证码,然后再打开码流加密就差不多了。

网友:
直接连接是不可能的,即使做内网穿透也要有个固定ip的主机做中转,你可以租个云服务器做中转,但是这个云服务器也是第三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