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怎样点亮DM71直流猫眼管。

楼主(2020-11-15):
近在一废旧松下直流电子管收音机上拆得一枚DM71直流猫眼管,经过测试发现该管灯丝正常可就是不知道如何让该管的荧光指示部分点亮,不知坛内各位朋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文献可提供?如有还望賜教,多谢!

楼主:
很抱歉!搞错了是白版主和第尾才子坛友提供了资料,张继友坛友对不起手机发图我发不了有时间用电脑给你传张图。

网友:
就一如1k2。

网友:
收音机拆了多可惜

网友:
能看看你的收音机啥样的吗

网友:
DM71可以替代1N3、1M3和DM70,以前有一个DM70点燃后的照片,换了电脑图片找不到了。
下面是用DM70的直流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
1N3、DM70灯丝可以用220欧姆1W电阻降压交流6.3V供电:

楼主:
非常感谢白版主和张继东坛友的回复,张继东坛友我有一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就是你提供的电路图中该管子的高压地和灯丝地是连接在一起吗?感觉白版主提供的电路中好象高压地是经过电阻再和灯丝地连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白版主和张继东坛友的回复,张继东坛友我有一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就是你提供的电路图中该管子的高压 ...

这个电路里DM70管脚4屏极(灯丝)接A-(地),管脚5(灯丝)接A+,8脚(屏极)接直流高压(B+75V)。再上一个使用DM71的牡丹664-A直流收音机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抱歉!搞错了是白版主和第尾才子坛友提供了资料,张继友坛友对不起手机发图我发不了有时间用电脑给你传张 ...

你太马虎了javascript:;java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