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RP1270声音小

楼主(2020-11-15):
请教前辈,小弟新入手一台三洋RP1270收音机,声音小如何解决?还有调台时只能从一个方向可以收台,反向收不到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好像进过水,先清理干净,检查喇叭,换电解。变压器和其它零件锈蚀严重,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进过水,先清理干净,检查喇叭,换电解。变压器和其它零件锈蚀严重,就扔了。

可以收到台,就是声音小!电容老化可能影响声音?

楼主:
前辈怀疑喇叭有问题了?

网友:
全是90系列三极管。

网友:
先插个耳机看看声音大不大。正常就是喇叭音圈锈住了。还是声音小,那就别修理了,有人说过,一个收音机修起来不比修电视容易。

楼主:
前辈提醒的是,我回来试试。喇叭连接的导线生锈了,估计也有影响。

网友(2023-11-05):
我也有一个  频率540左右 啸叫。 不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