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视机里有什么值得拆的没有?

楼主(2020-11-16):
显像管电视,直角平面长虹,90~,

网友:
黑白电视机有12v电源变压器,有大量三极管,包括大功率铁壳三极管,有几颗2ap9和2cp的二极管,偏转线圈很粗可以做矿石收音机的线圈。高频头能做电视伴音接收机的高放变频级,很多很多

网友:
高频头,管子,电解,喇叭,或留整电路板当维修拆零件用。

网友:
电源如果是单独的板子那可就大有玩头了,不是单独的也是个好东西,那些原件不是寻常的质量。

网友:
留偏转线圈和板子吧,如果经常DIY的话可以拆到不少合用的东西。

网友:
里面的高压电路可以做负离子或者臭氧发生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屏彩电我剪下电源部分,然后改了几套可调电源做维修电源使用。

网友:
老黑白机可以拆个35W双17.5V的变压器,用来做耳放不错。

楼主:
都是好主意,谢谢各位朋友了!!

网友A:
直角平面都是集成电路彩电,高频头33V电调,行管带阻尼二级管,只有喇叭(口径不大)与消磁线圈,还有电源的厚膜电路(里面有大功率高反压三极管)音频放大电路可留用外,其余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角平面都是集成电路彩电,高频头33V电调,行管带阻尼二级管,只有喇叭(口径不大)与消磁线圈,还有电源 ...

谢谢提示!

网友:
我觉得如果电视机还能看就继续使用着。如果已经坏了,就卖掉算了。因为电子技术发展太快了,显像管的电视已经被液晶、激光、微LED电视所替代。如果想留着做维修配件,其实要维修的产品已经越来越小型化了,可利用的器件越来越少。还不如趁现在能卖点钱卖掉,往后要卖,也没有人收了。但是如果留着个人收藏,那就另当别论,说不定还会增值呢。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也只有电源板(如果是单独的话)值得留下,其他的都没用了

网友:
能用的东西不太多!

楼主:
听说收费品的不要,太重。

网友:
都没有什么价值了

网友:
能做鱼缸!很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