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J510(910)组合音响卡座改独立供电

楼主(2020-11-16):
淘了一台20多年前先锋分体910音响卡座部分 该卡座供电 输入输出都是通过一条15P排线连接 供电由交流12V进入机内再通过变压得到灯丝 阴极等供电 想改成独立220供电 拆看主板标注了15P的引脚定义  根据实物画了简图如下 图中的IC111型号N75 外形如C1815 只有两个引脚 测量两脚完全导通 不知什么
从网上找到三个版本的供电方案 一种从15P排线①②接交流12V ③脚GND 第二种双12V的 那么①②等于24V(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③脚GND 第三种①脚交流9V②脚交流16V  不知哪个可靠 哪位师傅改过 指点一下 谢谢!
①②

网友A:
IC111型号N75是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111型号N75是保险丝

谢谢
改好了 没有剪线 用交流双12V 变压器 公共端接TCR跨线 两个12V分别接AC1  AC2跨线 左右音频输出分别接PBL  PBR跨线 也就是W214 W225上 GNDA 地 在侧立板的跨线W220下端 原机没焊接这根线 也可以焊接在W205 跨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改好了 没有剪线 用交流双12V 变压器 公共端接TCR跨线 两个12V分别接AC1  AC2跨线 左 ...

不错,动手能力强,还会走线画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改好了 没有剪线 用交流双12V 变压器 公共端接TCR跨线 两个12V分别接AC1  AC2跨线 左 ...

交流3V和-30V左右的灯丝电压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晕,没看仔细,是原机带了变压器得到灯丝电压

网友(2021-01-19):
请问接上双12伏显示屏就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B:
请问楼主,接上双12伏的电源,显示屏就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B:
再问一下楼主,如果想输入信号到录音机,接哪几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接上双12伏的电源,显示屏就能正常显示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楼主,如果想输入信号到录音机,接哪几根线?

14  15 脚分别是R  L  信号输入 11脚为GND

网友:
厉害,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