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废旧材料做台单管机, 纪念冯报本先生逝世11周年

楼主(2020-11-17):
今天,是冯报本先生逝世11周年。本来还不知道这个日子,前几天就有关冯报本先生著《超外差式收音机》的若干问题上坛请教,承蒙版主和各位坛友不吝赐教,不胜感激之余,也得知了冯报本先生后来的有关情况,数日以来,唏嘘不已,眼看冯报本先生逝世11周年将至,临时起意,以冯老先生所著的《简单交流收音机》之“简单的三极管0-V-0收音机”为模板,稍加变通,用废旧材料制得单管机一架,以志纪念!

这架单管机由于使用废旧材料制成,所以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同时也存在先天不足。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再生稍微给一点就很强,是由于那个2200P的电容不合适还是再生线圈与调谐线圈的距离不合适尚待实验;第二,为了保护电子管,所以沿用了传统的降压后整流的结构,可是我这只220V转110V的变压器居然是自耦式的,这样我就不得不非常小心地细细区分火线和零线,以保护人身安全,由于我做了记号,所以现在即使手摸饼干筒也没有任何麻电的感觉,测量零线与“大地”间的电压确实也是几乎为零,但尽管如此,还是不如有两个绕组的有隔离的变压器为好;第三,收到电台时交流声比较小,但在没有电台的地方交流声还是比较大,如果单看参数,似乎应该比冯老原著上标注的参数更好,但为什么交流声仍然相对比较大,仍待继续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冯报本是何许人也?真不认识,也没听说过

本坛不知冯报本的人曲指可数,估计你很年轻。

网友B:
支持废物利用,以节约的精神办事。

网友C:
交流声比较大我估计是电源变压器的问题,还是得用有初、次级绕组变压器好点,初、次级之间有屏蔽层接地,这样能减少电源干扰。

网友:
冯老先生写的书,严谨科学,通俗易懂,每次阅读,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网友:
自耦不安全,再生还是用调容的最好,平稳

网友D:
        废物利用的单管机做得好,自耦式电源变压器确实不安全,弄不好机壳全带电太危险,还是换掉比较安全。

网友E:
要重现五十年代的风格,还是用木头框和三合板做底盘,两块三合板留出管座的空隙。金属饼干盒做热底盘机安全是问题,可以用一个220/10~12V的变压器反过来接到灯丝处,灯丝绕组一端接地可以起屏蔽作用。

网友:
搞无线电的人,应该知道,记住冯报本这个人,敬仰啊!

网友:
如果用6N3电子管效果比较好。

网友:
利用废旧材料做机器不错赞一个。机器有交流声一般是电源滤波,管子受电磁场的感应,滤波没问题的话管子灯丝接地试试,另外你输出与电源变压器摆放位置有互感现象,可以竖起来旋转90℃来减少电源变压器对输出变压器的感应。另外底板太薄变压器的振动引起管子的共振也会引起嗡嗡声。

网友A:
冯报本是何许人也?真不认识,也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声比较大我估计是电源变压器的问题,还是得用有初、次级绕组变压器好点,初、次级之间有屏蔽层接地,这 ...

220转110的有初级次级绕组的"废旧"变压器还真不好搞, 我这只变压器买来时还以为是分开的, 谁想到是自耦的, 唉, 不过看在便宜的份上, 还是欣然接纳, 只好自己小心点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废物利用,以节约的精神办事。

节约闹革命, 节约闹革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废物利用的单管机做得好,自耦式电源变压器确实不安全,弄不好机壳全带电太危险,还是换掉比较安全 ...

既然各位大佬都这么说, 看来我是要加倍小心了, 把小命搭进去不合算. 目前我这条件还有点受限, 以后有机会改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重现五十年代的风格,还是用木头框和三合板做底盘,两块三合板留出管座的空隙。金属饼干盒做热底盘机安全 ...

您说的是不是这种风格:

另外您说"可以用一个220/10~12V的变压器反过来接到灯丝处", 您是指把变压器装在底盘的另一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冯报本是何许人也?真不认识,也没听说过

是他:

一、冯报本先生的著作:

《单管收音机》    1956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二、三管收音机》    1956    人民邮电出版社
《矿石收音机》    1956    人民邮电出版社
《超外差式收音机》    1957    人民邮电出版社
《简单交流收音机》    1957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二、三管收音机(修订版)》    1958    人民邮电出版社
《喇叭》    1958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与冯炜然合著
《收音机挂图(彩色,一套9张)》    1959    人民邮电出版社
《怎样装配收音机》    1961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与冯炜然合著
《矿石收音机(修订版)》    1963    人民邮电出版社
《超外差式收音机(修订本)    》1963    人民邮电出版社
《简单交流收音机(修订本)》    1963    人民邮电出版社
《简单交流收音机》(修订二版)》    1965    人民邮电出版社
《电子管收音机技术问答》(审校)    1980    人民邮电出版社
《扩音机与音箱制作》(审校)》    1981    人民邮电出版社
《晶体管收音机制作入门》    1984    人民邮电出版社

二、冯报本先生在《无线电》杂志上发表的作品

《收音机制作讲座——单管收音机(1)》    1957-3
《收音机制作讲座——单管收音机(2)》    1957-4
《无线电常识讲座——为什么?》    1957-8    ,9,10,12(与冯炜然等合作发表)
《无线电常识讲座——答读者问》    1957-9
《谈谈矿石收音机的调谐回路》    1957-12    (与冯炜然合作发表)
《收音机制作讲座——超外差式收音机(1)》    1958-1
《谈谈矿石机的线圈》    1958-2    (与冯炜然合作发表)
《收音机制作讲座——超外差式收音机(2)》    1958-2
《废中频变压器的检修和利用》    1958-3    (与冯炜然合作发表)
《收音机制作讲座——超外差式收音机(3)》    1958-3
《为什么?》    1958-4    ,1959-2,5(与冯炜然等联合发表)
《无线电问答》    1958-11    (与郑宽君等联合发表)
《无线电问答》    1959-1    (与沈成衡等联合发表)
《服务台》    1959-12,1960-1,1960-2,1960-3,1960-5,1960-6    (与沈成衡等联合发表)
《介绍几种典型矿石收音机》    1961-2
《问与答》    1961-2    ,1963-9(与郑宽君等联合发表)
《再生式单管收音机》    1961-3
《直流二管机》    1961-4
《收音机的线圈》    1961-4    (与冯炜然合作发表)
《交流三管机》    1961-5
《收音机的线圈(续)》    1961-5    (与冯炜然合作发表)
《直流三管机》    1961-6
《交流四管机》    1962-1
《交流外差式三管机》    1962-2
《电池超外差式四管机》    1962-3
《交流超外差式五管机》    1962-4
《交流、电池超外差收音机》    1962-5
《小型优质扩音机》    1962-6
《推挽输出式扩音机》    1962-7
《双频带扩音机》    1962-8
《调频超再生式二管机》    1962-10
《交直流两用收音机的故障与修理》    1963-4
《电视接收机行输出变压器的检修》    1963-8
《中频变压器》    1964-3
《半导体管单管收音机》    1965-6
《再生式半导体单管机》    1965-7
《来复式半导体管单管收音机》    1965-8
《半导体单管机怎样装得更响》    1965-9
《倍压检波来复式半导体管单管机》    1965-10
《半导体两管收音机》    1965-11
《电子管收音机检修杂谈(1)》    1966-3
《电子管收音机检修杂谈(2)》    1966-4
《小型电子管双频带扩音机》    1978-7

网友F:
电源变压器与安装底板之间临时用硬纸板隔开5~10毫米试试能否降低交流声?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技术问答》  赵景元   编著       冯报本    审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变压器与安装底板之间临时用硬纸板隔开5~10毫米试试能否降低交流声?

有道理 , 综合您各位的意见, 看来用铁皮饼干盒不是一个好办法, 毕竟铁皮太薄, 振得厉害, 各个变压器的位置也不合理, 所以这玩意儿还有相当大的改进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