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台上海601开盘机,喇叭不响,求帮助

楼主(2020-11-17):
喇叭是飞乐10162,4欧1w,闲鱼上要68以上,有几家新的卖90,有点贵,有没有替换喇叭?
比如4欧2w的能不能用?会不会烧电子管?

网友:
没有问题,喇叭的功率与电子管没有关系。

网友:
首先试着修修看。

网友:
喇叭也可以修修,很多都是引线不通。

网友:
感觉那个咸鱼,把这类老货炒高了!
卡座,磁带,唱片......

网友:
2W代替1W,可以用

网友:
一般是喇叭线锈断了。尝试修复看看

网友:
你要单独测试喇叭才知道是否损坏,该机机械按键与工作状态转换开关触点连锁,按键机械故障也会造成没有声音。

网友:
喇叭纸盆引出线容易霉断
我的红波飞乐就是霉断的已修复

网友:
只能用4Ⅹ6这类的喇叭,如果换其它型状的喇叭,可能放不下。

网友:
4欧标称尺寸100X160mm的都可以。
你的是飞乐YDT1-1016-2型4欧1W频响169—5500Hz灵敏度91db外形尺寸103X161X52  外磁。
4欧相同标称尺寸的倒闭前知名厂家有
上海—飞乐YDT1015-1(3.5W,外形尺寸100X150;频响宽灵敏度低些:内磁;注意也有8欧的)。
天津—真美YDT1015-1 2W 基本同上只是外磁;YDT-1016-4基本同你的飞乐只是双磁路式。
南京YDT1-22A基本同你的飞乐。
北京—鸿雁YDT100X160-5A 基本同你的飞乐只是双磁路式。
广州—珠江YDT1016-1(有4;8欧)同你的飞乐。
杭州—迎春YDT-1016-32(有4;8;16欧三种)基本同你的飞乐;YDT-1016-43(有4;8;16欧三种)2W 双磁路式。
沈阳—号角YDT1016-4  (有4;8;16欧三种)磁屏蔽式。
信阳—信字YDT1016-5 基本同你的飞乐;YDT1016-2 1.5W 内磁。

网友:
现在闲鱼95%的卖家都是商家,因为闲鱼不上电脑,普遍都用手机购物,东西都不便宜有好多比淘宝都贵,还没有售后保证。

网友:
搭车咨询,601开盘机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