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本地强台音量最小时失真,开大无失真,什么原因

楼主(2020-11-17):
红灯754本地强台音量最小时失真,开大无失真,暂时在2cp10,中頻大信号控制二极管两端并了一个2200p的瓷片电容解决,并联电容后,背景噪音也小了,但是信号强度好像也小了

网友:
估计功放三极管的静态电流小了。这对上偏置电阻使用可调电阻接触不良尤为常见

楼主:
上家把音量电位器的接线接错了,但是另一台也这样接的,就没事

网友:
小音量失真看看功放级偏置电流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