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干扰问题

楼主(2020-11-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开关电源工作方式是脉冲式的,所以会有宽频的电磁辐射......

网友:
以前有坛友发过,现复制过来如下:
增加RCD吸收开关管关断时产生的电压尖峰,来减小耦合到输出端的噪声。一般选择场效应管的反向恢复时间要比二极管D1慢2~3倍,以避免形成直通电流,此电流会产生很强的磁场,会增大输出噪声,所以可通过栅极电阻R4来减慢开关管的导通速度。为了不影响关断速度可以在栅极电阻并联一个二极管D2 ,如图3所示。
可以在场效应管DS两端并联一个RC电路也可以有效的降低噪声,如图3所示,电容C2一般在100PF~300PF左右,电容值过大会导致场效应管的开关损耗加大,电阻R2一般选取小于10Ω电阻。
二极管在高速导通和关断时,反向恢复期间,二极管的寄生电感和电容会产生高频振荡,为了抑制高频振荡可在二极管两端加RC缓冲电路,如图3所示,电阻R3一般在1Ω~100Ω,电容C3一般在100pF~1nF,如果电源工作频率较低,效率满足要求的话,二极管D3可以选择反向恢复时间较慢的二极管。

另外电源前端通常要有LC滤波;

网友:
你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应该不是原装的 或者是赝品 更有可能是偷工减料的的电源  你可以换一个二手的索尼电源试试效果

网友:
开关电源会干扰收音机已经成共识,今天发现像笔记本电源一类的开关电源在带负载和空载的时的干扰程度不一样,有负载干扰大,空载干扰很小甚至无感,会不会开关电源检测负载,空载时停止工作啊?
现在很多控制芯片具有绿色模式,在负载小时自动进入降频状态。
至于有负载重,干扰大,是因为负载重时,开关器件会流经大的瞬态开关电流,该突变的电流产生的开关频率和倍频信号被传导和辐射出来,引起干扰。负载轻时,产生的杂讯能量自然降低。

像这种有干扰的开关电源算不算电磁兼容性不合格啊?
不一定,
一是不同的产品有不一样的标准。
二是标准是有限制值,一般民用品只要不超过标准限定值的-3dB,一般都是被认可的。商用品要求严格些,一般要求6dB裕量。

网友:
LLC开关电源,有用于音响设备的。那请电源大佬们出来讲讲,LLC开关电源能设计出不干扰收音机的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