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种二极管大环矿机。

楼主(2020-11-17):
玩来玩去还是2820检波表现及选择性最好,依次SD101、BAT85、1N34=1N60P,大型1N60(是否正确型号)检波效果及选择性最差;
这块PCB电路板即可以链接谐振电路使用又可以单独作为阻抗变压器使用。

网友A:
机器很漂亮 做工工整 加分点赞

网友B:
实验方法非常好,切换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很漂亮 做工工整 加分点赞

谢谢道法自然老师加分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验方法非常好,切换方便。

谢谢老虎哥加分鼓励,PCB板节省了波段开关和很多的连接线。

楼主:
谢谢大红猫老师加分鼓励。

网友C:
0.5K-150K绕制数据可以透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0.5K-150K绕制数据可以透露一下吗?

谢谢您的关注,绕制数据和磁芯的磁导率有很大关系,我用的锰锌磁芯磁导率10K,数据如下表。

网友D:
说说那8只电容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那8只电容的作用

谢谢您的关注,使用2820检波时用100P的电容比用2200P的电容声音大些,使用不同二极管检波和使用不同阻抗耳机时切换不同的电容能得到更大的声音,在50微安表上是可以看到相应变化的。

网友:
新工艺装旧机器

楼主:
电路有点错误,更正一下如下图;用作阻抗变压器使用时适当选择滤波电容后CK1和CK2输入输出都可以。

网友E:
各种检波管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赞,学习中,。。。。。

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省了不少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各种检波管都用上了。

谢谢您的关注,这样切换起来方便。

网友G:
我感觉ISS106比较牛。3DQ更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ISS106比较牛。3DQ更牛。

谢谢您的关注,我计划把大个的1N60换成1ss106试一下。

网友H:
有点疑问,对同一型号的二极管其性能往往也有较大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点疑问,对同一型号的二极管其性能往往也有较大差异。

谢谢您的关注,某宝的元件差异很大,况且还有真假之分,电路的各种匹配,慢慢摸索着玩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