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的事,在问下

楼主(2020-11-17):
电子管可以放在一个密封的箱子里用吗,我看大家都是放在箱子外面,是方便散热吗,还是其它原因,谢谢

网友:
不可以放在一个密封的箱子里用。必须要通风散热。

网友:
可以放在通風的箱子裡,过去的扩大器,电子管收音机,軍用通訊机等等都放在箱子裡的。

网友:
现代功放和业余爱好者DIY的收音机才把电子管放在箱子外面,前者是为了突出胆机特点(甚至假胆机也要弄两个电子管做装饰),便于散热及换管方便;后者是因为制作机箱需要一定的木工技术。

网友:
        如果用导热差的材料做底台,电子管是点灯的,热量很大,散热不好会加快电子管灯丝的烧毁,因此会用导热好的铁、铝、铜、不锈钢等金属做底台,另外如果装进机箱,那机箱的四面要通风良好,有必要要加散热风扇,如果机箱散热不好,或者放进密闭的机箱也会因过热烧毁电子管。

网友:
散热不好,把电容烤坏了

网友:
大功率电子管 ,比如收音机的功率放大管6P1一类,或者功率更大的电子管,不能放在狭小密闭的空间里,这样会影响电子管的散热从而影响寿命,其它小功率的电子管可以放进一定体积的空间里,但是也要满足对流和散热的要求,对于电池式电子管这种微功率电子管,因为本身耗电就极少,仅仅是比晶体管大一些,电池式电子管有可能四五个耗电才和旁热式的6J1差不多,因此这种电子管是可以放进完全密闭的空间里的,一般仅仅靠内部对流和机器外壳传导及电子管的辐射就可以满足全部散热要求。

网友:
你看是什么箱吧,军用机二十多个电子管一样要放铁箱,还要防水的(那当然不透气)!民用的大多有个网箱(就是全身穿小洞的外殼,不然搬家很易坏,孩子也会觸电!再说,三十多个电子管、碗子大的水平放大管的二十寸黑白电视机!也一样放箱子内!问题其实只有于散热设计!

网友:
散热条件好,管子周围没有易燃物,密闭箱也没有问题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那要具体看什么管子,功率多大?
要是管子小、功率小,箱子大,肯定没事。反之则不行。

网友:
密不透气的箱子肯定不行,要有一定的散热条件与方法!

网友:
老式机器都是内置,但是都是分隔了的,面板以下是阻容元件,以上是电子管,功率管整流管什么的放在散热条件好的一边。

网友:
     功率管的确热的烫手,不能触及,变压器也是发热元件,大功率电阻热量也很高,用金属底板起到一定的导热散热作用,同时屏蔽与共用接地作用,商品收音机与电视机几乎都是全封闭的,只是后挡板开孔,不像晶体大功率管要加散热片,也不像电脑要强制风冷或水冷。俄罗斯的电子管电视机是翻板的,也就是卧装的,酚醛树脂底板固定在金属框上,散热条件更不好,行输出有开孔的金属罩。
    现在胆机裸露要的是心里感觉。视觉享受。

网友:
老电子管收音机就放木箱里!

网友:
夏季还是要打开一面散热的。

网友:
若果是用国产1A2、1K2、2P2系列的直流管,那是可以放在密封的箱子里的,因为这套管子功率小,发热量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