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排查收音机不出音的方法

楼主(2020-11-17):
网上买的收音机套件,焊接好后,ABCD点的电流不太符合电路说明中的值,但由于还是把ABCD点焊接点接通了,刚开始可以收到一个台,但不久就没台了。是不是电流过大把某个零件烧了呢?
现在的情况下,后级RP可变电阻处接外面的信号是可以外放的,黑色中周只要手碰到就有丝丝声,不碰的话几乎没声音,电源开关打开后,旋转时,喇叭内有一点丝丝声,会随电源开大开小,声大有变化,感觉就是中级或初级的问题,但是不知怎么去查,只有一个万用表,所有焊点检测几遍了,重焊几次了,应没有虚点。
现在abcd电流为,只有c点在范围,其他几个不在范围,查不到为什么
a:0.54mA
b:0.77mA
c:3.6mA
d:3.9mA

网友:
后级RP可变电阻处接外面的信号是可以外放的 :说明 低放正常
先判断本振起振了没有:测 R2 两端的电压,然后用导电体短接 CB 两端,如果电压有变化,说明本振起振了,如果电压没有变化 说明本振没有起振。

二十年没有修过这种收音机了,不知道记忆错了没有!仅供参考!!!

网友:
比起中频调乱,有一种错误我遇着过:

乱拧中周尤其拧到底的话,容易压断漆包线。一旦压断,从这一级往前统统没信号。

网友:
能够收到电台信号说明整机元器件焊接正确,晶体管工作点基本正常,然后收不到台,比较大的可能是焊接问题,有假焊现象。尤其是之前或则平时不焊接的爱好者。中周线圈五个引脚是否全部焊接好?若晶体管工作电流有的话,有可能就是次级有引脚未焊好。可以仔细先检查元器件各焊点。

网友:
更换可调双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