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艺8080求助

楼主(2020-11-17):
放音正常,收音几个波段都无台,低电流声,如何下手,求助

网友A:
多数是转换开关和波段开关氧化,接触不良引起的,简单方法是多拨动开关产生摩擦去掉氧化层。或者在两个开关中加人酒精后拨动。

网友B:
电路板上的故障比较少,大多可能出现在功能开关上。用无水酒精或淘宝上买罐精密电子清洁剂喷射到开关内部,然后来回多搬动几次开关试试。。

网友C:
查放音收音的切换开关电路,收音电路的供电,收音电路的中频放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转换开关和波段开关氧化,接触不良引起的,简单方法是多拨动开关产生摩擦去掉氧化层。或者在两个开关 ...

所有开关,都拆开清洗了,波段开关用W40清洗了又用酒精清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放音收音的切换开关电路,收音电路的供电,收音电路的中频放大电路

百度了下TA7614AP供电3脚3.8V实测4.5V

网友D:
曾经有过,外表新,放音部分磨损,收音也有故障,难修,放弃了!
机器小,元件密,用料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下TA7614AP供电3脚3.8V实测4.5V

查查电容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收音机公共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曾经有过,外表新,放音部分磨损,收音也有故障,难修,放弃了!
机器小,元件密,用料可.

前辈便宜处理给我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转换开关和波段开关氧化,接触不良引起的,简单方法是多拨动开关产生摩擦去掉氧化层。或者在两个开关 ...

波段开关能拆下来清洗不?会不会损坏

网友F:
我有三台8080,已经整理好了一台,另外两台也是收音机有时候无声,波动转换开关就会咔咔嚓嚓正常了,老机器开关磨损坏的可能性极少,大都是长期不用内部弹片氧化导致接触不良,除非某个转换开关内部弹片烧毁短路,一般情况下,喷入小日本进口的节点复活剂即可完美解决,多脚开关拆修有点难度不说,对内部弹片和覆铜板都不是什么好事情,所以,不是万不得已,一般不要拆修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转换开关和波段开关氧化,接触不良引起的,简单方法是多拨动开关产生摩擦去掉氧化层。或者在两个开关 ...

所有开关电位器全部拆开清洗,除氧化层,还是没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辈便宜处理给我吧呵呵

对不起,机器早已不在我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有三台8080,已经整理好了一台,另外两台也是收音机有时候无声,波动转换开关就会咔咔嚓嚓正常了,老机器 ...

您说得对,拆拨动开关费事,危害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上的故障比较少,大多可能出现在功能开关上。用无水酒精或淘宝上买罐精密电子清洁剂喷射到开关内部, ...

所有开关电位器包括,波段开关都是拆下来拆开清除氧化层,按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康艺8080-2S

图片看不清,能发邮箱471380102qq@.com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得对,拆拨动开关费事,危害多多!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背部有个22KΩ的电阻,生锈断了,换了个20KΩ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有清晰电路图要吗

电路图有,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B:
17楼不是提供了详细的诊断和解决方案吗,还不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楼不是提供了详细的诊断和解决方案吗,还不会弄?

功能开关基本都清洗了,没问题,电压差0.5算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楼不是提供了详细的诊断和解决方案吗,还不会弄?

16脚电压0.6V查R42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楼不是提供了详细的诊断和解决方案吗,还不会弄?

这胶有啥好办法除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胶有啥好办法除了

这个不是胶是石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胶是石蜡吧?

额,TA7614AP的16脚电压只有0.7V,功能是调幅本振,查R42正常,还有68KΩ和30pf瓷片电容全用石蜡盖着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TA7614AP的16脚电压只有0.7V,功能是调幅本振,查R42正常,还有68KΩ和30pf瓷片电容全用石蜡盖着应该 ...

先不要急于检查电压,集成电路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大多是开关接触不良。既然磁带放音正常,那就要把重点放在功放前级输入与收音机音频输出的转换开关上。开关焊点、电路板焊点。。。

网友I:
这个是鉴频中周的事,别的机器中周失调顶多搜台少,尔这个机器频带设计的相当窄,中周稍有失调就会收不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鉴频中周的事,别的机器中周失调顶多搜台少,尔这个机器频带设计的相当窄,中周稍有失调就会收不到台 ...

FMSW1SW2WM全部无台,所有开关都拆开清洗除氧化

网友J:
8080-2S收录机中,短,调频波段均收不到台,一般故障在功能开关以及波段开关上接触不良,TA7614损坏也是有可能的,不知道为什么这机在收音上最易损坏TA7604这只集成块,损坏后的故障表现会是中短波段正常收听,调频波段无声,判断是否是TA7604损坏?可以使用一段导线把TA7604的2,4,5短接,这个时候调频波段正常了,只是声音稍微小一些,在个不是立体声了,那么就是TA7640损坏更换就行,具体原理可参考17楼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8080-2S收录机中,短,调频波段均收不到台,一般故障在功能开关以及波段开关上接触不良,TA7614损坏也是有 ...

波段开关,切换开关,电位器,录放开关全部拆开清洗除氧化,7604更换全新,7614没有,想换换不了,如何测7614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8080-2S收录机中,短,调频波段均收不到台,一般故障在功能开关以及波段开关上接触不良,TA7614损坏也是有 ...

参照17楼只有16脚电压额4V实测0.7V,16脚接的10Ω电阻正常68KΩ和那个瓷片电容石蜡封得,坏的几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J:
8080-2S收录机中,短,调频波段均收不到台,一般故障在功能开关以及波段开关上接触不良,TA7614损坏也是有 ...

感谢大哥指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参照17楼只有16脚电压额4V实测0.7V,16脚接的10Ω电阻正常68KΩ和那个瓷片电容石蜡封得,坏的几率小

艺康8080-2S收录机检修详细资料在《无线电》1983年第9期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艺康8080-2S收录机检修详细资料在《无线电》1983年第9期上面。

我去毛鱼看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艺康8080-2S收录机检修详细资料在《无线电》1983年第9期上面。

找到了,按杂志说换7614,坐等

楼主:
7614已换,还是老样子,就差双联中周没动了,不敢动

网友K:
提醒一下,网上买的7604大慨有一半是不能用的,因为都是拆机货,所以再换回原来的7604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提醒一下,网上买的7604大慨有一半是不能用的,因为都是拆机货,所以再换回原来的7604试一下。

真的?我回去找找我原机的能用不,我买的说是不是拆机的么

网友:
我的ta7604集成块1脚有电源电压,6脚立体声灯不亮串过来的电压。其它脚都是零。目前能收到台,调频是偏了一点频,低频处有个台没收到,高频处台很多,就是立体声灯不亮。你上传的是资料上的吗,有实际量过没有。

网友K:
TA7604比较易坏,最好装一个16脚的IC插座,还可以试集成块的好坏,我测试过,买的7604有一半是不响的。测试过后坏的丢掉,以免修机时用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TA7604比较易坏,最好装一个16脚的IC插座,还可以试集成块的好坏,我测试过,买的7604有一半是不响的。测试 ...

7604坏了就三个波段全收不到台?我把双联洗了,明天看结果

楼主:
网上买的2个7604俩个7614俩个之中都有一个是坏的,现在换上好了,WM收台有信号,不强,不清晰,估计是电容老化,完了继续找,感谢各位大哥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K:
TA7604比较易坏,最好装一个16脚的IC插座,还可以试集成块的好坏,我测试过,买的7604有一半是不响的。测试 ...

感谢,不止7604有一半坏的,7614也有一半坏的,现在好了,亏都是买了俩个,FM台多正常WM有点信号不强感觉不清晰,应该是电容老化完了看看

楼主:
FM好了,中短波有信号无台,7604AP六脚电压7.23V16脚电压3.3异常咋办

网友(2021-10-12):
最近也在鼓捣8080-2S调频不出声,计划把所有中周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开关电位器包括,波段开关都是拆下来拆开清除氧化层,按好的

给你一个图分析一下

网友(2021-11-19):
引用 网友L:
不拆开关进行清洗只能说明你不会,那还玩个屁!

呵呵,会拆开关的高手?……

网友M:
请问资料来自那本书?

网友:
引用 网友M:
请问资料来自那本书?

《收录机检修大全》

网友(2022-03-18):
查一下q8  2sc21220电源管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我有三台8080,已经整理好了一台,另外两台也是收音机有时候无声,波动转换开关就会咔咔嚓嚓正常了,老机器 ...

要是早点看到您的回复就好了。前两年打理一台多个开关触点严重老化的三洋收录机,其中录放开关最严重,拆开后内部已发黑,反复用刀刮干净后放音正常但录音只有一个声道,拆装还相当困难。

网友F:
引用 网友N:
要是早点看到您的回复就好了。前两年打理一台多个开关触点严重老化的三洋收录机,其中录放开关最严重,拆 ...

是的,拆开关如果没有吸锡器,或者烙铁温度太高,还很容易搞坏焊盘。实际上老录音机的转换开关,特别是进口的,真正因为使用导致弹片磨穿的可能性极小,大都是因为氧化导致接触不良,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电流比较大的那个切换触点氧化以后更容易导致烧蚀,这时候就必须要拆开关更换相同的弹片了。所以,对于大部分的氧化情况,最好不拆,因为拆开打磨很容易磨花甚至变形,造成新的故障隐患。小日本的修复剂效果是真的好,棉签粘一点点擦拭发黑的耳机插座,黑色的铜锈很容易就擦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拆开关如果没有吸锡器,或者烙铁温度太高,还很容易搞坏焊盘。实际上老录音机的转换开关,特别是进 ...

请问小日本的修复剂是啥玩意?

另外我不习惯用吸锡器,可能使用方法不对,这次拆录放开关是用屏蔽线的屏蔽层融入松香后去吸电路板上的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