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速充电对电动车电瓶有益

楼主(2020-11-18):
我的电轻摩是60V的,配的是5节20Ah的电瓶。1年前刚买来时加速猛,能跑60公里,现在电瓶容量下降厉害只能跑25公里了,充电个把小时就满了,照这样下去不用半年就得换电瓶了,心有不甘啊。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电瓶容量只剩下一半了,而充电器电流也应当减半,维持8小时充满的速率,以保护剩下的容量。说干就干,打开充电器找到输出端的电流检测电阻,原来是0.1欧姆的,焊开一只脚再串上一个0.1欧姆的,这样就成了0.2欧姆了。插上充电,果然电动车充电时间长了一倍,经过半个月的使用,电动车能跑30公里了,也就是说电瓶容量恢复了20%。我感觉比较满意,赶紧告诉大家试一试。

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慢速充电,最好采用20小时充满的速率,小电流、长时间充电对电瓶寿命有益,也能减少电瓶发热变形甚至起火的可能,提高安全性。建议充电器厂家加上充电电流调节功能,支持慢速充电,在电瓶老化时能降低充电电流。

网友A(2020-12-20):
引用 网友B:
况且你0.1加大到0.2欧姆的电阻,降不了什么电流,充电器是三段式的,充电过程是 恒流 --恒压(电流未达恒 ...

方法1.增大MOS管取样,降低第一阶段的功率间接降低充电电流
       2.降低高恒压,这个是个麻烦事。你得修改转灯电流,不然会提早转灯电瓶会充不满。
三段式的恒流也只是恒的高压侧电流,低压电瓶侧电流一直在变动的。大致的工作图如下

楼主的这种改法能降一点电流,但是影响最大的却是转灯电流,会使原本的设定的转灯电流降低。转灯电流取样取的是0.1欧电阻的压降,压降小于一定值转灯。而楼主改成0.2欧,在取样电阻得到设定的转灯电压所需的电流要小。在高恒压58v下。举例原本0.4a就会转灯的,而改后变为0.2a转灯。电流由0.4a降到0.2a这一段时间是过充状态。

网友(2020-11-20):
引用 网友C:
这是对的,第一,加大反馈电阻不影响电压转换,你自己算一下,加大到0.2电阻分压大了多少,基本可以忽略不 ...

对于精确度要求0.01v的电压,你说多少可以忽略不计

那个是取样电阻,与之相连的运放组成比较器,参考值是运放反相端的电压值。如转灯电流是0.5a,那么可以计算0.1Ω电阻上的压降是0.5*0.1=0.05v。而你加大取样电阻到0.2欧姆。因为参考值没变还是0.05v。则此时的转灯电流是 0.05/0.2=0.25a.

则原来在充电电流降到0.5a时就要转到浮充,结果改后变为要减小到0.25a才会转为浮充,其结果就是没有及时转为浮充导致电解液里的水被过量分解。对于旧电瓶来说,过充会修复一部分因长期产生的极板硫化现象,造成容量恢复的假象,但是电解液中的水分被过度消耗,会造成电瓶内阻加大。甚至会发生热失控造成电瓶鼓包,提早报废。正确的做法是一年期的电瓶拆开橡皮帽,每格注入5ml的蒸馏水。前提是电瓶没有鼓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于12v20Ah的蓄电池,充电电压还真精确不到0.01V.况且现在开关电源充电器的纹波都远远大于这个值,电源都 ...

你理解错误了,取样电阻检测的是电流,因为比较器只能比较电压,所以通过欧姆定律,用电压间接表示电流。这里的0.01v精度是比较器端的精度。不是电池端电压的精度。(转灯检测只检测电流,不管电池电压)
如果是检测电池电压,就不会使用低阻值大功率电阻了(这个成本比后面的高),两个高阻值小功率的分压电阻,或者微调电阻就搞定了。

况且你0.1加大到0.2欧姆的电阻,降不了什么电流,充电器是三段式的,充电过程是 恒流 --恒压(电流未达恒流标准为恒压)---恒压浮充。在恒流阶段加电阻是减不了电流的,这里的恒流控制如9楼所说,由高压侧开关管限流电阻完成。  随着充电的进行,电池电压上升,升到恒压值不再上升,之后的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减小到转灯电流转为浮充电压。改变那个电阻不影响恒压的和浮充的电压。的确如你说的那个电阻影响不了什么电池电压,但是对电流检测回路影响就大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 我的电池是86V112AH的我充电电流才4A【我有11A的充电器很少使用】 慢慢充电对电池肯定是有益无害

网友:
充电方法没有对错,任何一种方法都是几个参数的折中方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就行。

有的时候对时间要求比较高,那就别说寿命的事了。对寿命要求比较高的,那温度也得注意,高温减少寿命,低温影响性能。

至于充电器,最好是只能充电器,前面大电流,后面小电流,但是设计好的充电器也贵啊,哈哈哈。

网友:
慢充,慢放,对身体有益!

网友:
如果不急用还是慢充对电池寿命有好处,最好加个开关切换

网友:
把电瓶孔塞打开加点电解液进去效果更好!!

网友A:
你这样电流检测电阻由0.1变0.2欧。你的电瓶死的更快。那个电阻是检测转灯电流用的。如果加大阻值,会使转灯电流值下降,恒流(压)转浮充会延迟,这样电瓶就过充了。延长寿命方法是在电阻上再并一个电阻,这样会使转灯电流的值上升。
实际应用中,你可以用20ah电瓶的充电器去充12ah的电瓶而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反过来,12ah的充电器去充20ah的电瓶会使20ah的电瓶过充失水。

转灯原理是取样电阻上的电压降到参考值,由恒流恒压转为浮充,你加大了取样电阻,产生同样的电压降所需要的电流就小了。电瓶恒压充电后期电流是下降的。如20ah的转灯电流600ma(举例)你加大取样后可能会降为400ma(举例),这样你电瓶已经过充了。

楼主:
是的,浮充电流也会减小,转灯也会推迟。但我的电瓶容量已下降,只能作为12Ah小电瓶对待了。我再用一段时间,看看会不会过充,汇报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电流检测电阻由0.1变0.2欧。你的电瓶死的更快。那个电阻是检测转灯电流用的。如果加大阻值,会使转灯 ...

支持你的说法。
楼主的做法是错误的,那样做只能减小转灯电流,充电时失水更加严重,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加大开关管的那个限流电阻,一般也是零点几欧的3w-5w的功率电阻,很容易找到的。

网友:
呵呵!个案,不具备推广性

网友C:
这是对的,第一,加大反馈电阻不影响电压转换,你自己算一下,加大到0.2电阻分压大了多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记,但是小电流充电对电池有好处,第二,以前铅酸蓄电池,初充时补充充电电流的一半,蓄电池去硫化时也要小电流充放电循环。

网友:
在快节奏的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对电瓶再好也不算会事了

网友C:
对于12v20Ah的蓄电池,充电电压还真精确不到0.01V.况且现在开关电源充电器的纹波都远远大于这个值,电源都做不到的精度,你矫情有意思吗,你的充电器如果能完成0.01v的充电精度,这个充电器比你的车子还贵你信不。另外蓄电池的充电电压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范围一般是13.5~14.5V之间,这是恒压充电的设定电压。现在由于控制精度提高一般要求14v左右,而不是你要求的0.01精度。

网友:
我新买的电动车电池保两年,和你一样是电摩,60V20H我嫌原厂的太慢,要充8个小时,我现在直接2400充,10个安培两个小时充满,管它呢,反正两年电池质保,充坏就去换!

网友B(2020-12-20):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错误了,取样电阻检测的是电流,因为比较器只能比较电压,所以通过欧姆定律,用电压间接表示电流 ...

况且你0.1加大到0.2欧姆的电阻,降不了什么电流,充电器是三段式的,充电过程是 恒流 --恒压(电流未达恒流标准为恒压)---恒压浮充。在恒流阶段加电阻是减不了电流的,这里的恒流控制如9楼所说,由高压侧开关管限流电阻完成。

也就是说,减小充电电流,只能加大开关变压器初级的功率场效应管源极对地电阻阻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电流检测电阻由0.1变0.2欧。你的电瓶死的更快。那个电阻是检测转灯电流用的。如果加大阻值,会使转灯 ...

       你好!从你的回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你对待事物的态度很严谨,可以说以一丝不苟。像古代的夫子或现代的科技人才过于严谨,对于电池不必太上心,电池从新到旧从20Ah降到10Ah,用的不还是那个充电器吗?10Ah了就没有必要用20Ah的转灯电流去衡量10Ah的旧电池了。这个电流也是设计人员根据电池的特性设定的,目前的电池千差万别翻新电池充实市场的存在,何况(假如0.4A转灯变为0.1A转灯)这里充入不了多少容量,就开始涓流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从你的回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你对待事物的态度很严谨,可以说以一丝不苟。像古代的夫子 ...

电动车的这种充电器修了起码一二十个了,修理它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和在电路中实现的方式。

网友E:
楼上的佩服,我的电瓶车是18年买的,60V20AH的,几乎每天20KM来回跑,开始还能撑四五十,现在二十五都够呛,看来我要拆开充电器查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佩服,我的电瓶车是18年买的,60V20AH的,几乎每天20KM来回跑,开始还能撑四五十,现在二十五都够呛 ...

由于三段式在转灯时已经有一定的析氢,长久慢慢造成失水,可撬开电瓶盖子,取下橡皮帽,在每一个孔注入5ml的蒸馏水补充一下,不可多加,只可加蒸馏水或电瓶补充液,不能加稀硫酸电解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三段式在转灯时已经有一定的析氢,长久慢慢造成失水,可撬开电瓶盖子,取下橡皮帽,在每一个孔注入5m ...

淘宝找了下竟然还有这种修复液的,看了下是什么蒸馏水+什么特定修复液啥的,什么时候有空我拆下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1.增大MOS管取样,降低第一阶段的功率间接降低充电电流
       2.降低高恒压,这个是个麻烦事。你得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由于三段式在转灯时已经有一定的析氢,长久慢慢造成失水,可撬开电瓶盖子,取下橡皮帽,在每一个孔注入5m ...

补充液----去离子水

网友A:
你红线标的是取样电阻接两路进运放的情况,一路检测控制最高电流(恒流),另一路负责转灯电流检测。
你的红线和我的黑线正好是两种电动车常用的充电过程。你的红线是标准的    恒流 恒压 浮充 三段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红线标的是取样电阻接两路进运放的情况,一路检测控制最高电流(恒流),另一路负责转灯电流检测。
你 ...

   谢谢!可能是我的理解有出入。任何恒压限流充电器,在许可的电流值下充电池组时,恒流阶段只有电流恒定而电压上升的过程,恒流阶段不存在恒功率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可能是我的理解有出入。任何恒压限流充电器,在许可的电流值下充电池组时,恒流阶段只有电流恒 ...

充电器有一个最大功率限制,超过功率会损坏器件,如mos管由一个最大电流,超过会损害mos管。因此3842 3脚超过1v时会启动限制,使mos的电流只能达到最大设定。mos电流对应的供电是220v整流后的310v,310不变 mos电流不变(最大允许值)P=UI。如果低压没有恒流电流(限流),负载较重时 会超出整机功率限制,则3842会接管输出,使整机功率控制在允许最大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有一个最大功率限制,超过功率会损坏器件,如mos管由一个最大电流,超过会损害mos管。因此3842 3脚 ...

       功率取决于放大电路和变压器整流等后极电路,不取决于震荡等前极电路,你的回复已偏主题了。3842可以做成你想多大就有多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功率取决于放大电路和变压器整流等后极电路,不取决于震荡等前极电路,你的回复已偏主题了。3842 ...

复制过来的片段,没有错。
你和我分析的正好是两种类型,你分析的是低压侧有限流(恒流)的。p=ui  第一阶段 充电电流恒定,电压由低上升到59v 功率是逐渐上升的。我分析的是低压无限流(恒流)p=ui  因没有限流电路,充电电流会超过你分析的那种,如果u不降的话,p将超过充电器最大功率(额定功率),会损坏充电器。而降u,只能靠高压侧的功率限制了。
3842只是控制芯片,和充电器功率无关。

网友:
       复制过来的片段,???  电动车充电器12Ah--55Ah电压36V--72V都有用3842的,不就很明了吗?
你和我分析的正好是两种类型,你分析的是低压侧有限流(恒流)的。p=ui  第一阶段 充电电流恒定,电压由低上升到59v 功率是逐渐上升的。我分析的是低压无限流(恒流)p=ui  因没有限流电路,充电电流会超过你分析的那种,如果u不降的话,p将超过充电器最大功率(额定功率),会损坏充电器。而降u,只能靠高压侧的功率限制了。
3842只是控制芯片,和充电器功率无关。
从你的图纸上看XXX*2A=P这2A指的是恒流,又谈到因没有限流电路理解不到意图。

网友:
我手画的是低压没有限流电路的情况。58*2=116  写的是最大功率。就是充电过程,无论是我的还是你的那种类型电路,在输出升到58v那个点时,都会有58v2a这个点。那个点是转折点,我的类型是从最大功率开始下降,你的类型那个点是能达到的功率顶点。这里的2a不是恒流值,是两种类型2a是都能满足电压为58v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液----去离子水

水印部分遮蔽了配方,可否用文字说明一下或重新编辑一下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1.增大MOS管取样,降低第一阶段的功率间接降低充电电流
       2.降低高恒压,这个是个麻烦事。你得 ...

承蒙赐教,豁然开朗,谢谢。

网友:
自从玩了磷酸铁锂,20小时是啥,我都是2小时充满。

手头沃特玛磷酸铁锂(3.2v,6ah)我组了6串:充电直接是 2.5a-CC,21v-C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制过来的片段,没有错。
你和我分析的正好是两种类型,你分析的是低压侧有限流(恒流)的。p=ui  第 ...

这一段分析得很精彩,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