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解码板和声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1-18):
发现有些人喜欢解码板,一块1541得200块钱,为什么不使用高级一点的声卡呢,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不是一样的东西啊。

TDA1541 是数字音频流转为模拟音频的芯片,输入的是‘’无损‘’的IIS数字音频信号。

声卡是 总线转为 模拟(或数字)音频(输入、输出)的设备。
挂在总线上,操作系统作为播放设备用的。

网友A:
TDA1541 可以称为 DAC ,

DAC 是声卡的一部份。

好的声卡价值可不菲哦。

网友:
好的CD机必须要有块好的 D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1541 可以称为 DAC ,

DAC 是声卡的一部份。

声卡里面有DAC吗?

网友B:
解码不一定要和ADC\DAC有关吧,只是把不同标准的音频格式转换成DAC能识别的格式,比如硬解软解之类的?

楼主:
我找遍了声卡也不知道哪个是DAC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遍了声卡也不知道哪个是DAC啊

YAMAHA那块芯片
应该内含DAC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找遍了声卡也不知道哪个是DAC啊

这个是什么设备,看着挺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设备,看着挺高级

Yamaha   ur44c   声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Yamaha   ur44c   声卡

哦,知道了。雅马哈的高级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遍了声卡也不知道哪个是DAC啊

只要 有模拟音频输出的,肯定有DAC,
有的是 芯片内置.

网友:
解码板也有便宜的有贵的,声卡也有便宜的有贵的,用的地方不一样,实现的功能也有差别。

网友:
必须有啊,DA,数字转模拟,没有这个玩意,电脑怎么有声音出来

网友:
随便找了两个觉见的 usb 声卡芯片 datasheet.
都能在框架上看到 dac.
也就是类似 1541 这样的功能

---

解码器应该是民间的说话,

常见的 I2S 已经是比较简单的数字信号了,本身就是无损的,进入DAC经过分离再转换为两个声道的模拟信号. 应该是没有作解码操作的.

在我理解中, 把 mp3/flac 这样有损或无损的数字文件转换为 pcm 音频流才算作是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遍了声卡也不知道哪个是DAC啊

你这设备有模拟音频输出,DAC(数模转换器,又称D/A转换器,简称DAC)集成在图中YAMAHA有重大嫌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  我用MD台式机做解码用,MD机显示屏显示AD---DA,光纤输入时显示--DA,麻烦您给解释一下这些是什么 ...

AD-DA,表示模拟信号输入,经过AD-DA(模数,数模)转换后输出模拟信号,有脱裤子放屁之嫌。光纤输入时显示--DA,就是数字信号输入,经过MD内部的DAC,变成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
声卡里面有好几块DAC 不然怎么转模拟信号,模拟到数字,数字到模拟都要有DA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码不一定要和ADC\DAC有关吧,只是把不同标准的音频格式转换成DAC能识别的格式,比如硬解软解之类的?

你得明白DAC的由来D是什么A又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D-DA,表示模拟信号输入,经过AD-DA(模数,数模)转换后输出模拟信号,有脱裤子放屁之嫌。光纤输入时显 ...

脱了裤子放屁又凉快又爽,一举两得并不见得多此一举,按你说法数字量化处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你不知数字处理(尤其是涉及计算处理的数字信号的方便性)是多么重要!比如数字示波器交流波形频率的测量,难道你愿意根据波形及周期显示计算波形还是屏幕ADC直读。

声卡
的ADC、DAC处理不是让你多了音调调整和混响处理了吗?你话筒模拟信号远传难道要在微弱功耗情况下千里之外不损耗无干扰吗?

网友:
顺着耳机口往回捋一捋,很快就能找到 dac 的位置。

因为模拟信号容易受干扰,所以一般声卡(不带功放功能)dac 应该在靠近模拟输出的地方。
最多 dac 和耳机口之间有一级运放用来缓冲。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找遍了声卡也不知道哪个是DAC啊

yamaha 44c应该是带DSP功能的混音器 usb音频接口,要配合电脑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  我用MD台式机做解码用,MD机显示屏显示AD---DA,光纤输入时显示--DA,麻烦您给解释一下这些是什么 ...

你这MD显示AD--DA表示能录音 ,放音只要DA。

楼主:
引用 网友G:
yamaha 44c应该是带DSP功能的混音器 usb音频接口,要配合电脑使用。

的确   44c自带DSP,有5种自带的效果器,硬件效果零延迟。

网友:
引用 网友F:
脱了裤子放屁又凉快又爽,一举两得并不见得多此一举,按你说法数字量化处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你不知 ...

我的回复是针对18楼的提问。只是针对MD机器的AD-DA转换而言。请看清楚再放。

网友(2021-01-16):
主要是平台吧。   移动的播放器里面的解码,还有电脑用声卡。其实原理差不多。   只是转换来转换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