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发烫,搞不定了,求原理。

楼主(2020-11-18):
因为要上乘法器混频,土法调FM本振,电路是双三极管的,尝试逼一下功率看看振幅能有多大,线圈是1mm硬铜丝在6mm钻头上绕4圈然后拉长到8mm,电容是俩39p100v云母串联。

结果呢,就那个线圈居然会发烫,应该不是烂云母电容发烫。

问题来了,镀银???银电导率只比铜好一点点而已,高频炉什么的都镀银,还是说有其他原因可以大幅降低损耗?

附加问题,FM极少见到用纱包线的,是否纱包线到这个频率也已经失效? 有没有特殊几何形状的线圈绕法可以提高Q值降低损耗的?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在常用材料导体中可以这么说银是最低的,20℃时的电阻率 银是 0.016,铜 0.0172。但影响电阻的因素有很多,温度、长度、横截面等等。
隔壁论坛对镀银线的回答:
      短波高频段以24MHz为代表, 对铜的穿透深度为13.59um, 对银的穿透深度为13.08um, 在1mm的线径上, 表层到5um深度的范围内, 这一环状带的电流为整跟导线电流的31.5%, 而银的电阻率只比铜小7.43%, 也就是说镀5um厚的银的话, 整跟导线的交流电阻会降2.34%, 约0.2dB, 意义不是太大.
      由于电流主要分布在表层, 当半径远大于趋肤深度, 可视交流电阻反比于线径, 也就是说1mm铜线镀5um厚的银, 总直径1.01mm, 其效果与1. 024mm的铜线, 导线的公差都比这24um大, 我干脆选1.1mm的线径得了, 绝对比1mm铜线再镀5um银还要好一些.
      所以, 我觉得粗导线镀银的意义在于防锈(氧化). 而非改善趋肤效应(作用有那么一点点, 但不明显)
      镀银线一般镀层不超过5um, 按5um计好了.
      1mm的纯铜线, 直流电阻 0.0223欧, 24MHz交流电阻0.509443欧,1mm的纯银线, 直流电阻 0.02063欧, 24MHz交流电阻0.4934欧,把整跟铜线换成银线, 交流电阻也仅仅降低 3.15%, 镀一点点就能起到一半的作用。
      我读大学时从一架被击落的U2侦察机残骸上弄了一小段可能是机翼指示灯的供电线,大约2.5mm左右的直径,铜芯镀银。机翼指示灯不存在高频问题,使用镀银导线估计是为了可靠性,银毕竟化学性质不活跃。

网友:
发烫正常,铜线本身在高频下的集肤效应,导致高频电流集中在导线表面,而表面的电阻是直流下整个截面积电阻的n倍,这个n在100MHz下会达到60~100,甚至更高。
所以使用镀银线是必须的,银层厚度至少2um。顺便提一下,市售普通镀银线的银层厚度只有0.8um。

补充一下:现在银制品比较普遍,因而价格也不算很高。有一种空芯的纯银线是用做银饰品的加工材料,通常叫做925纯银线,电导率比铜略高,比999纯银略低,外径1mm规格的产品用来做功率谐振电感正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短波功放,发射时输出变压器及低通滤波器的线圈和磁芯发热,这个不奇怪。功率越大越明显。
关键他说的是 ...

先回答顶上一贴的问题,这几个 都不是重要的.

再回答你的问题.如果变压器线圈/磁芯发热.双面复铜板是全面受热,绝不会变炒锅的.基于此,我努力猜想

变形原因,终于发现用不同馈线代替输入输出的铜箔,功放从不到480W厂标增加到超标的560W.线路板也

不再发热.而我用的米国生产的馈线是铁芯复铜的,直流电阻比铜箔大很多.

所以不能以复铜复银复金论英雄,把其简化;50欧馈线不能代300欧馈线这样的道理.与高频电路在那点几方

波形相位有关.

所以有些胆晶振电路石英晶体会爆裂,也是整体电路构思不深。石英被有害相位的波所伤.

楼主不想发电路,专重他,己私信一两点改善阻抗提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过多台晶体管短波功放,热得20CMx25CM双面玻纤厚板变形成中国式生铁炒锅一样卷曲起来

短波功放,发射时输出变压器及低通滤波器的线圈和磁芯发热,这个不奇怪。功率越大越明显。
关键他说的是,振荡电路,本振线圈,那是微功率的。我觉得很惊奇。

网友A:
l1=l2=Φ5*350mm铜棒距离70mm。L1=L2=L3=L4=0.4mm漆包线*25匝 ;骨架Φ10*60mm胶木管。滑动CI改变频率。

网友B:
我没做这么高频的经验.所提点子只供参考.

可能你设的谐振回路阻抗过低,造成太热,用以下改变L/C数值来降低电流,提高谐振阻抗

夫人叫吃饭,待续,不好意思

继续;个人意见把两个39PF电容串连使用成19pF,市面上很容易买到一种如图的外包特氟龙塑料的镀银

英规14号线
,为方便调到你须要频率,最好小心除去外皮,然后由大直径线圈例如8CM直径,圈数一至两圈,

慢慢调小线圈直径,使合适你的频率为止,剪去多余长度,由于这种线很坚实,尽量能用一圈,即使直径大些,

也不要用两/三圈,圈距是很难固定的.照片就是已绕在磁环上的这种线,塑料完全不怕烙铁热度的才是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几瓦功率怎会燙?量一下电压?

土法,所以呢100兆的普通试波器和探头已经测不准了,4148做了个检波器然后测检波后直流大约120v。日光灯管上去会发光,电笔会亮,led小灯珠也亮。一个6n11阳压70v电流20mA。

电路就不拿出来了,免得被拿去接匹配和天线,大家明白就好,主要是讨论镀银的帮助和原理,还有提高q值降低损耗的方法。

网友D:
没几瓦功率怎会燙?量一下电压?

网友:
高频还是搞个镀银的好。另外感觉线圈直径小了,内径8-10,再拉长20试试

网友:
我记得以前我搞的时候是瓷管电容,或瓷片可调电容。

网友:
我以前搞过短波振荡,线圈就是发烫。而且电容也烫。线圈是1.5漆包线。

网友:
试试空心铜管或黄铜管  镀银减少表层电阻也可  您说 呢

网友:
线圈Q值越高,谐振电流越大,所以线圈发热。

网友:
所有的导体切割磁力线都会发热。。。。。。。

网友:
1mm的线细了,加粗点。6mm直径有点小。
广播电台1KW发射机的线圈用的是铜管,挺粗的铜管,因为这上面是有功率损耗的。

网友:
镀银,必须的。你那个线径比短振略大一点点,太细了。

网友C:
我是学晶体管出身,没玩过电子管振荡,要使振荡线圈发热,那得多大的能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是学晶体管出身,没玩过电子管振荡,要使振荡线圈发热,那得多大的能量啊?

修过多台晶体管短波功放,热得20CMx25CM双面玻纤厚板变形成中国式生铁炒锅一样卷曲起来

网友:
阻抗是否匹配?由此如果功率主要消耗在线圈上?

网友:
高频趋肤效应,最好是表面镀金处理。。另外,注意杂散辐射,杂散辐射,杂散辐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要想线圈不发热,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减小线圈Q值,使谐振电流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常用材料导体中可以这么说银是最低的,20℃时的电阻率 银是 0.016,铜 0.0172。但影响电阻的因素有 ...

镀银导电性能提高不多,提高可靠性和稳定性确实有理。也许是氧化铜让表面粗糙等效长度增加?而且氧化铜导电性能恶劣?

工频工业线路,多股导线镀银的不多,一般的是镀锡合金的多股线,发生热接点的故障比纯铜线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做这么高频的经验.所提点子只供参考.

可能你设的谐振回路阻抗过低,造成太热,用以下改变L/C数值来降 ...

感谢您一次次的热心回复,新管子到了,找机会再搭电路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1=l2=Φ5*350mm铜棒距离70mm。L1=L2=L3=L4=0.4mm漆包线*25匝 ;骨架Φ10*60mm胶木管。滑动CI改变频率。

您前辈发来的参考,我都收藏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波功放,发射时输出变压器及低通滤波器的线圈和磁芯发热,这个不奇怪。功率越大越明显。
关键他说的是 ...

情况是这样的,原来使用单管本振,试过变压器反馈方式,电容三点,电感三点。都存在极限频率不高而且容易寄生振荡,高端到低端振幅变化,振幅偏小,振幅逼上去了以后频谱又不纯了。仿真和实物结果性质一样。

于是呢就测试一下双管的性能。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极限频率提高了,随便搭一个,用到FM本振频率轻轻松松。振幅也稳定,尤其能带容性负载,频率是会漂但是振幅不下降。

再后来呢,就把管电流推到极限,看看所谓的高频损耗,一般瓷片电容根本就不行的,云母电容也要串联。还有栅极负压怎么形成。点亮电笔,日光灯管,led电珠,瞎搞,瞎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回答顶上一贴的问题,这几个 都不是重要的.

再回答你的问题.如果变压器线圈/磁芯发热.双面复铜板是全 ...

您的意思是,用馈线正确匹配之后,那么馈线中应该只有行波,相比之下,原来不匹配的铜箔线路上会有反射产生的驻波,所以形成过流点和过压点?

那么振荡线圈和电容由于就是驻波的,为了追求q值所以活该烫?或者LC并联谐振用大L小C? 这就是降低q值的方法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情况是这样的,原来使用单管本振,试过变压器反馈方式,电容三点,电感三点。都存在极限频率不高而且容易 ...

哦,那就难怪,输出功率肯定不小,我以为你只是做FM本振。

楼主:
要推动乘法器进入开关状态,栅极需要一个大约500mVpp的本振信号,还要能够电调谐的。所以搞到现在也没啥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