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路走多了总会碰上鬼,双11碰上无良卖家1500W稳压器散热风扇是旧货。

楼主(2020-11-18):
     夜路走多了总会碰上鬼,双11碰上无良卖家1500W稳压器散热风扇是旧货。打国产品牌实际是自行安装件, 品牌件有用拆机风扇的吗?但机壳扎实1.2mm钢板制作的,1500W/110V/13A.WM-1500HB5,重量是有分量,功率有1200W(实际值),就不退货了,麻烦也麻烦。

问下各位大能这种H桥变换好吗?桥上是2.2微法电容串原边线圈到是无直流通过的。电压电流调节引出机外,加了个电压电流表。

网友A:
机壳真不错,看着就很厚实,内部做工谈不上精致,但也中规中矩,如果价格不贵,也能用

网友B:
接个大功率直流电机 估计能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壳真不错,看着就很厚实,内部做工谈不上精致,但也中规中矩,如果价格不贵,也能用

     谢谢!又平衡了一下心态。机壳扎实,开那个电压电流表方孔铁皮都不变型,做品牌卖那有不贵的,包我加的电流电压表,2个电位器,2个接线端子耗资550RMB,最终只是同等一个110V/13A电流电压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个大功率直流电机 估计能炸

    谢谢!48V450W电机只有一个,用了还没炸能。2个就不知道了。
用了2个220V/2500W的电水壶烧开水,110V也能烧开。

网友C:
550元使用这些材料看是有点小贵,如稳定可靠使用也没什么。

网友D:
有的小工厂就用国外的拆机风扇,里面是粉末冶金轴承,耐用。反而新的普通风扇就是个黄铜圈圈而已,不耐用

网友E:
还好,中规中矩的,算不上无良。

楼主:
引用 网友C:
550元使用这些材料看是有点小贵,如稳定可靠使用也没什么。

     谢谢!  前面的网友说接大点电机可能会炸机,是桥接的50T60参数不足或数量不过还是H桥不稳定?共阴3060整流管肯定够了,494推动桥有三极管变压器桥推动也没问题吧,220VEMI部分是典型的设计,高频变压器好像还可以,初次级铜线有2.0mm2粗,绕组线绕满度在9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小工厂就用国外的拆机风扇,里面是粉末冶金轴承,耐用。反而新的普通风扇就是个黄铜圈圈而已,不耐用

谢谢!  前面的网友说接大点电机可能会炸机,是桥接的50T60参数不足或数量不过还是H桥不稳定?共阴3060整流管肯定够了,494推动桥有三极管变压器桥推动也没问题吧,220VEMI部分是典型的设计,高频变压器好像还可以,初次级铜线有2.0mm2粗,绕组线绕满度在95%。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好,中规中矩的,算不上无良。

谢谢!你有指挥制作之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有指挥制作之嫌。

客气了,抬举我了。在吾国可没少见过无良厂家的产品,惨不忍睹的。

网友F:
看着做工还可以   用通讯电源改可调 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做工还可以   用通讯电源改可调 实惠..

          谢谢!通信电源也有一定的缺点,布线问题,安装工艺问题,空间狭小问题,我还有DPR48/50在睡觉,改好了还是睡觉,内部十几根线自我感觉不良。特别是那移相桥耗电至少60W。这个是有点贵,但别骗人就好。电压还是很稳定,1、5、12、24、36、48、60、72、90V今天选定明天还是整数。我设定在0--90V15A可调,真实是0.15A-15A。

网友G:
看着做工也还可以,不过跟那种通信电源没得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着做工也还可以,不过跟那种通信电源没得比

    谢谢!就是正规品牌的1000元以下的开关电源,和正规的通信电源是不能去比较的,如中达DPR48/50通信电源,就是光外壳加风扇的原值比民用的开关电源整件也价格高,内部电路就不用说了。明纬的S-350-27改1200W90V13A也用了300多元。4x28=112,机箱130元,配件表计上百元。
    通信电源最大的问题是改后的内部整洁与干扰,外部的美观与布局。

网友:
可以,改得不错

楼主:
     谢谢!不用改电路,就把原来里面边缘的3296调流调压电位器拆除引出到面板上,面板开孔钻孔而已。